[电动] 米沃奇2704的夹头固定螺丝

楼主(2019-11-13):
请教一下,米沃奇m18 2704的夹头固定反牙固定螺丝是多少直径,哪里能买到,淘宝咸鱼都找了,不得要领不知道如何买。

网友A:
M8反丝,咸鱼有个新疆的卖家卖。

话说,我的2704,想换夹头,结果反丝滑了,尝试用钻头钻平了螺帽,拧了很多次,还没拧下来。。。,暂且搁置吧,费劲,又怕把钻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反丝,咸鱼有个新疆的卖家卖。

话说,我的2704,想换夹头,结果反丝滑了,尝试用钻头钻平了螺帽,拧了很 ...

这么远,邮费都老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8反丝,咸鱼有个新疆的卖家卖。

话说,我的2704,想换夹头,结果反丝滑了,尝试用钻头钻平了螺帽,拧了很 ...

冲击批用力打,争取把内螺丝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反丝,咸鱼有个新疆的卖家卖。

话说,我的2704,想换夹头,结果反丝滑了,尝试用钻头钻平了螺帽,拧了很 ...

反牙螺丝的确很难拆,我用冲击批打,也打不下来,不知道是否要买个热吹风来,听说有胶水。

楼主:
继续,再问问有没有人有这种反牙螺丝,或者推荐一下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用力打,争取把内螺丝打断

专门买了个冲击批,夹了个6角批头,猛打一顿,批头都给电钻的夹头夹出凹槽来了,还是不动。
我在想是不是反丝的帽没有彻底钻平,还要继续钻啊?但是又担心把主轴钻坏,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再问问有没有人有这种反牙螺丝,或者推荐一下哪里买。

那个咸鱼的新疆发货,螺丝8块还是10块,运费15,下狠心买了吧,东西是正品,跟国外网站上的一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咸鱼的新疆发货,螺丝8块还是10块,运费15,下狠心买了吧,东西是正品,跟国外网站上的一摸一样。 ...

奇怪,这个螺丝就这么冷门吗?

网友C:
咸鱼搜索米沃奇夹头螺丝

网友:
不冷门,m6反牙螺丝,1/2夹头通用,咸鱼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再问问有没有人有这种反牙螺丝,或者推荐一下哪里买。

服了,水货宝上大把的货。

网友D:
冲击批是打不下来钻卡头的,冲击批夹ph3头能打下来米沃奇钻卡反牙螺丝。钻卡头拆卸需要卡个大的内六方扳手,用加力杆,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冲击批是打不下来钻卡头的,冲击批夹ph3头能打下来米沃奇钻卡反牙螺丝。钻卡头拆卸需要卡个大的内六方扳手 ...

夹头夹住L型内六角扳手,用加力杆,夹头就能拆下来?
有这么简单吗?
很多人拆夹头都得上台钳,没台钳搞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头夹住L型内六角扳手,用加力杆,夹头就能拆下来?
有这么简单吗?
很多人拆夹头都得上台钳,没台钳搞 ...

不太容易,我开始是用敲的,没有成功,后来加了力杆后憋着劲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搜索米沃奇夹头螺丝

搜出来不超过20条,有一个卖m5直径的,没有我要的m8直径的,难道我的咸鱼有问题。

楼主:
不是m5的啊,说明书说是m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容易,我开始是用敲的,没有成功,后来加了力杆后憋着劲就下来了。 ...

2704是m8六星反丝忘了T几了,反正我当时用错了批头,一下就拧花了钉帽,后悔。
另外,我的夹头没拆下来,不知道是反丝还没钻平,还是力气用的还不够,加力杆不怕把钻搞费了吗?钻柄那塑料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04是m8反丝。
另外,我的夹头没拆下来,不知道是反丝还没钻平,还是力气用的还不够,加力杆不怕把钻搞 ...

没事的,放小凳子上,用左脚踩着,两只手握着力杆,往下压

网友:
等周末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