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个MicroUSB转TypeC支持快充的办法

楼主(2019-11-13):
小米9手机和原装充电器,本身都支持QC快充,但是本人工作时喜欢用座充,有个MicroUSB转TypeC的转接座,原充——小米Micro快充线——TypeC座——手机,结果不能快充,原充——小米Micro快充线——小米TypeC转接头却能快充,问题应该是在转接座上。拆开转接座看了下,Micro母口是整体注塑的,改造余地小;TypeC口是一个转接板,留有改造余地。
网上搜了下改造方法,比较混乱,有说用5.1K电阻连接TypeC的CC和地线,也有说短接D+和D-再加识别电阻到VCC和地的。
咨询下了解的兄弟,哪种改造方法可以支持快充?

网友A:
QC快充是基于协议协商的,只需要正极跟负极,D+与D-是通的就可以协商快充,当然要充电头支持,D+与D-不能短接,不需要识别电阻,你查下转接后几条线路是否通了

网友B:
小米9支持无线快充  你买个无线快充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快充是基于协议协商的,只需要正极跟负极,D+与D-是通的就可以协商快充,当然要充电头支持,D+与D-不能短 ...

四条线,正极,D-,D+,负极,都是正常焊接在转接板上的,在电脑上试,数据通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9支持无线快充  你买个无线快充不就好了

还是喜欢座充,手机竖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喜欢座充,手机竖起来

也有竖起来的无线冲大哥

网友:
换转换小头,我淘宝买了一个5块的支持OTG的插上就可以快充,小米商店买的转换头结果不能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