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白想做个简单可调电源,不知道怎么改电位器。

楼主(2019-11-13):
40岁纯小白,有个j1202-1的实验电源,最高输出直流20v,但是没有稳压,所以网上买个可调的dc-dc模块lm2596和一个10k的精密可调电阻,准备把模块上的3296可调电阻换成10k可调,3296是3个脚,10k可调电阻也是3个脚,但是标注没看懂,请大侠指点下小白。具体接发,谢谢。

网友A:
拿表测一下就知道了,我感觉,最后一个接头是动触点

网友B:
我认为123完全对应,你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C:
万用表测下任意两脚,阻值最大就是上下臂,剩下的就是抽头。

网友A:
哈哈,真的比我还小白啊

你自己对照一下,还看不懂可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D:
其实完全可以自己试试看,先装上,不行再调换线序就行。坏不了反正。

网友:
任意俩个触点电阻最大且不会随着旋钮变化阻值是定触点,任意俩个触点阻值会随着旋钮变化,排除一个定触点,另一个就是动触点。
接好线旋钮右旋,电压电流逐步提高,如果不是,对调俩个定触点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表测一下就知道了,我感觉,最后一个接头是动触点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123完全对应,你可以直接代换

我就是不拿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下任意两脚,阻值最大就是上下臂,剩下的就是抽头。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真的比我还小白啊

然后3296上的就是3,2,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完全可以自己试试看,先装上,不行再调换线序就行。坏不了反正。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3296上的就是3,2,1吗

123或者321,但是基本没区别

网友E:
将板上待换的可调电阻记住安装方向并卸下来,用螺丝刀左旋归零后在右旋一个角度,电位器也同样操作就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来确定引脚方向了,也可以用小线将电位器接到板子上实测,大不了换两次位置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板上待换的可调电阻记住安装方向并卸下来,用螺丝刀左旋归零后在右旋一个角度,电位器也同样操作就可以通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可调电阻上不是标着呢嘛 123的对应脚位 两个固定脚一个动触点的脚

楼主:
一目了然。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可调上是这样标的,1。2。3

网友:
只要动触点对上了就行了,其余两个触点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