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蓝牙小音箱

楼主(2019-11-13):
话不啰嗦,直接上图

奇怪的是还有FM天线接点,但是怎么才能搞出来这功能呢

网友:
应该有FM收音功能的,并不复杂

网友A:
电路自身就有这个功能,一个功能转换开关,按一下,换一种功能:一般是卡播放——收音——蓝牙——AUX

网友:
收音要芯片吧?。你板上有么?

网友:
看起来还行,试验一下能开启f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自身就有这个功能,一个功能转换开关,按一下,换一种功能:一般是卡播放——收音——蓝牙——AUX ...

目前只支持TF/蓝牙/AUX三个

网友:
这种外形就是酷啊

又是基佬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