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s4000;第一次见方形静音微动无线鼠标,骨折滚轮修复完成~

楼主(2019-11-13):
妹子的无线鼠标,经过各种暴力,右键卡滞,滚轮不能用。。。
发现这货还有不少亮点:
1、静音鼠标,不同于常见的微动开关,当然比上一个电磁炉按键开关好的多,没长时间用,食指可能要累些;
2、铝合金边框、低趴厚度设计还行。

肤质后壳

肤质后壳

铝合金边框,触感滑

铝合金边框,触感滑

没看错,两节电池并联

没看错,两节电池并联

不算太烂

不算太烂

滚轮断了

滚轮断了

想办法修复

想办法修复

方形微动,第一次搞

方形微动,第一次搞

省略多项操作,加入钢针,在AB胶粘接。

省略多项操作,加入钢针,在AB胶粘接。

不错,结实

不错,结实

鼠标偏长。

鼠标偏长。

网友A:
和雷柏的方案差不多, 那个静音微动好像还是4脚的,换微动得换这种专用的,如果是2脚的话高度是和常见长方形微动一样,还可以魔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雷柏的方案差不多, 那个静音微动好像还是4脚的,换微动得换这种专用的,如果是2脚的话高度是和常见长方 ...

这个是2脚的,方向微动没搞过一直都欧姆龙了

网友:
看来经常有MM围着扬扬转呢!
等牙膏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2脚的,方向微动没搞过一直都欧姆龙了

两脚正方形微动的,她愿意出钱升级微动的话,可以换这种松下褐点的,手感还可以,保留了类似普通长方形微动的那种按下的回馈,同时按键声音也不是很大。寿命也还行,我给很多罗技、雷蛇鼠标的中键都换了这个,还没碰到过失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脚正方形微动的,她愿意出钱升级微动的话,可以换这种松下褐点的,手感还可以,保留了类似普通长方形微 ...

这种方向的可以对位安装在左键?没玩过方形微动,用来用去,还是觉得欧姆龙7N白点好用,清脆、省力食指不疼。估计方形微动很难达到吧
要求不太高,就不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向的可以对位安装在左键?没玩过方形微动,用来用去,还是觉得欧姆龙7N白点好用,清脆、省力食指不 ...

可以的,我之前也改过一个类似趴握的这种鼠标,就升级了这个微动,手感的话,你好像有一只大黄蜂版的雷蛇 炼狱蝰蛇吧,那款鼠标中键其实用的就是这种微动(但不是松下褐点,是黑点的欧姆龙),声音、手感和正方形的微动已经比较类似了,就是阻尼小那么点点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0305&extra=

网友:
这种微动现在用得有点多

网友:
那好吧,妹纸高兴就行,哈哈,杨总幸福啊
等牙膏

网友:
中键好多都是这样的小微动

网友:
好像是什么静音鼠标是这种的微动

网友:
方形静音手感不好

网友:
怎么感觉这HP跟雷柏一个德行呢?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还是喜欢听鼠标按键的声音,静音的,没感觉。。。。。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感觉方形微动都是不正经的微动,按下反馈的感觉不对,就是不正经的微动。

网友:
越搞质量越差了

楼主:
熱心會員  这个还凑合,比烂的好些。 就是静音感觉不一样,手指久了会不舒服。反馈给手指的力太大了,不如普通鼠标微动。

网友:
这种微动反馈感觉都不像鼠标了吧?

网友:
看到这种微动,就知道都是省钱低档的货,海康威视监控带的鼠标都是这种微动,用在不是大规模上使用鼠标,这种微动,寿命足够,用在电脑上,估计1个月寿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