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首拆-小米小爱音箱pro拆解主板求指教I2S输出问题

楼主(2019-11-13):
【首拆】小米小爱音箱pro拆解主板求指教I2S输出问题

前几天改了天猫精灵X1,i2s输出转立体声,很成功
接下来折腾小爱pro

拆很简单,下面防滑胶垫去掉6颗螺丝,拿下底盖,拆下电源插口和aux插口,从顶部抽出内脏

接下来进入正题,直接看主板
使用tas5805数字D类放大器

根据资料可以看出TP79、TP80、TP81是数字功放I2s输入,但是将它引出来按照天猫精灵X1的套路接dac解码板不出声音,有没有高手知道应该怎么才能输出解析出立体声

资料如下,6/7/8是I2s输入

网友A:
6,7,8脚接对应的DAC就可以了。
不过小爱主控已经将音频数据合并到一个声道在通过I2S传给DAC解码的。因此即使你外接DAC,输出的也只能是单声道,改了也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6,7,8脚接对应的DAC就可以了。
不过小爱主控已经将音频数据合并到一个声道在通过I2S传给DAC解码的。因此 ...

现在接好了,根本没声音呀,单声道声音也没有呀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接好了,根本没声音呀,单声道声音也没有呀

拍个照看看

网友B:
小米的声音已经够好够不错了啊,还改干什么。(如果改来外接音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声音已经够好够不错了啊,还改干什么。(如果改来外接音箱当我没说) ...

外接丰田6碟+JBL9声道

网友C(2019-12-18):
引用 楼主:
现在接好了,根本没声音呀,单声道声音也没有呀

我也这样。接的小紫色板。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接的小紫色板。无声。

找到了原因,因为输出的I2s信号干扰太严重了,我每根线做了屏蔽,出来的声音也有点噪音,现在放弃了。
查了很多资料,I2s只适用于内部传输,比如我之前那个麦景图车载主机,解码芯片距离特别近,应该就是为了减少干扰。

网友(2020-03-23):
楼主想问一下5v电源连哪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原因,因为输出的I2s信号干扰太严重了,我每根线做了屏蔽,出来的声音也有点噪音,现在放弃了。
查 ...

干扰用滤波器管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8脚接对应的DAC就可以了。
不过小爱主控已经将音频数据合并到一个声道在通过I2S传给DAC解码的。因此 ...

楼主tp79,tp80.tp81,一一对应的是678那个位置,麻烦告诉一下好吗

网友:
你是不是对I2c有什么误解,678 都是输入脚,  9 10 11才是输出

网友:
佩服各位大佬

网友(2020-09-12):
各位大佬 有搞成的 吗   ,,,TAS5805芯片

网友(2021-01-30):
我的接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2022-08-04):
佩服佩服,真能折腾,呵呵

网友:
用手机改多好,还能体验女仆音

网友(2023-02-21):
我也想把立体声改出来用松下音箱放,单声道还是差点意思,又不想放两个小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6,7,8脚接对应的DAC就可以了。
不过小爱主控已经将音频数据合并到一个声道在通过I2S传给DAC解码的。因此 ...

是的,只能搞两个组立体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