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TDA1308做前置音频放大时怎样改造可以让声音好听些

楼主(2019-11-13):
各位玩音响的坛友你们好,请教一个问题!
问题的起源:
最近换用一台乐视42“网络电视,通过有线机顶盒看电视节目,发现电视机声音很小,需要将电视机的音量开到60、机顶盒音量开到最大时才能勉强收听,原本以为AV线质量问题,换用高清连接线仍然没有改善,于是想在机顶盒音频输出端加一级前置音频放大,于是就买了一个TDA1308的耳机功放小模块,如下图:

实验结果:
这个小板子联机实验感觉有作用的,音量基本满足要求并且丝毫杂音都没有,只是感觉电视里发出的伴音音质发干、发虚,没有现在用的电脑小音箱听的伴音好听,后来将输出电容换成100uf电解电容没有改善,后来用镊子短路输出电容发现也没啥变化,再后来百度乐视的维修资料发现它的音频输入端有1uf电容隔离的(也不知道资料是否准确),所以输出电容换不换也没啥意义了,其他弄哪里可以改善音质我就不懂了,希望各位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咋能改改小板子让声音好听点儿。先谢了。

网友A:
电视音频输入有隔直电容的就短路此板输出电容。
C1C2C3都直接并联上去一个10UF,C7并个200UF电容。
电源用5V。
再不行就换IC了,不会是假IC吧。

网友A:
也可以尝试直接换LM358上去看看

网友:
发虚啊,需要补补了,冬季大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音频输入有隔直电容的就短路此板输出电容。
C1C2C3都直接并联上去一个10UF,C7并个200UF电容。
电源用5 ...

多谢指点,回头我试试看,貌似需要把这个小板子焊到大板子上折腾了,这板子的贴片焊点焊上电容很容易脱胶。

楼主:
我是用机顶盒的USB给板子供电的,电源接点上已经加了220uf的电解电容了,没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尝试直接换LM358上去看看

手里只有插脚的358没有贴片的,弄不好小的需求要大的折腾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机顶盒输出阻抗过高,而电视输入阻抗低,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B:
前辈居然开始烧起音响了……这是个大坑啊……

网友C:
建议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你的电视机之前接机顶盒的时候声音大小是正常的,最近突然声音变小,那要找找具体的原因。
建议楼主用家里的其他机顶盒换着用一下,试着找出是电视机的问题还是机顶盒的问题。如果是机顶盒的问题应该可以找有线电视那边给修一下或者换一个,如果是电视机的问题那就修修电视机。

TDA1308是耳放芯片,并不是一般的运放,不适合作为前置放大用。如果你还是觉得想弄个前置放大,建议用5532吧,1块钱左右一片,自己搭个电路就行了,不过貌似电压要求有点高。

网友:
怎么个好听呢

网友:
好听 嗯 好听 嗯

网友D:
先看看机顶盒输出到底有多少再说
如果机顶盒已经有比较大的电平, 那就要看是不是电视机设计的问题了.
有的电视机音量调节是指数型的, 小音量的时候调节精度很高, 到了比较大的音量时, 调整一级音量, 音量变化就很大了.

如果你的机顶盒输出确实很小, 建议使用音频运放来放大信号, NE5532, 国产全新一两毛, 全新ti的也就一两块.
用运放底噪会低一些.

网友D:
另外, 机顶盒内部的音频运放一般是±12V供电的, 如果它输出电平都不够, 你这个3-6V的也别想了, 输出电平没有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居然开始烧起音响了……这是个大坑啊……

哈哈,早知道音响是个坑,所以从80年代初人人造音箱的年代开始就只是关注但从来没有介入,这次是因为广电机顶盒音频输出与网络电视机的音频输入不匹配才弄的,用到啥玩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你的电视机之前接机顶盒的时候声音大小是正常的,最近突然声音变小,那要找找 ...

这个真的无法替换了,前年560.00升级的高清机顶盒旧的因为觉得里面没啥好玩的就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机顶盒输出到底有多少再说
如果机顶盒已经有比较大的电平, 那就要看是不是电视机设计的问题了.
有的 ...

都是小棉袄(女儿)孝心惹的祸,原本卧室里挂的32"创维的啥毛病没有,非要换用这个42“的乐视,哪知道乐视网络电视这么不好玩儿,我玩单片机的时间多也没兴趣看网络电影,老伴只看电视台的综艺节目,所有总是用着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 机顶盒内部的音频运放一般是±12V供电的, 如果它输出电平都不够, 你这个3-6V的也别想了, 输出电平没 ...

百度”乐视电视连接有线电视机顶盒声音很小“,可知道挺多发生的,有人通过更换机顶盒证明了是音频电平不匹配,如今经层主提出看来是实锤了,这个问题看来不是简单能够解决的了,先用电脑音箱听吧,如果有简单便宜的12V供电的前置音频放大电路恳请层主推荐一个。

楼主:
这个我真的无法具体描述,现在的声音感觉貌似听到的是唱盘机发出的声音,比较干涩、石味太浓毫无修饰,应该是音频下限频率(丢失)沉不下去的原因。

网友:
不邮这个,搞一个旧电话机的音频变压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