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还是那颗“牛B颗粒”,512G 8ce/16die L06B MLC,丝印:29f04t2awcmg2,折腾出来了

楼主(2019-11-13):
58xt拆的,因为板子坏了,上电短路,所以拆下来了,上次的折腾贴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87&extra=

放了挺久,没搞定,上过2246en,没开出来。上过3280,也开不出来,后来搬到58xt的好板子上。

识别到的是L06B的ID,可选开L06B模式和B0KB模式。

但不管开哪种模式,都是失败的。

提示坏块多过。

然后看到了坛子里其它坛友发的帖子,同样颗粒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144&extra=page%3D1
720G的七彩虹固态,同样颗粒。

这个板子和我这个颗粒原来的板子是一样的,板子丝印有个TSCEOnly的字样,可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板子。
看来这个颗粒上普通板子有难度了,还在搞原来的板子吧。

最终还是把原来的板子修好了,过程略。

颗粒焊回去。

颗粒ID和在普通板子上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挺稀罕的。估计是在这个板子上内部die自动堆叠后,显示出来的是每ce 2die的ID。

设置里点auto,自动带出这两个选项,分别是开L06B和开B0KB的选项。

我选了B0KB,然后尝试开卡。

开卡失败,查看报错信息发现,炸了个CE。

然后挑另外6个CE开卡。
2die堆叠后,每ce是48*2=96G,6个CE应该是96*6=576G,然后指定576G开卡。

576G开卡成功,但只有3个备用块,不保险啊,还是降容开吧。

降到512G开出来了,备用块44个,这回够了。

跑分:

跑圈:

折腾完毕!

另外测了下TSCEOnly的这个58xt板子

和普通58xt板子想比,K10有3.3v电压,普通板子没有电压。然后除了中间88个焊盘外,周围的保留焊盘也没测出啥异常。

我看闲鱼上有卖同样颗粒的,貌似还不便宜,大家入坑需谨慎,这货可能需要专用板子(或魔改)。

玩过这个颗粒,或者知道这个板子猫腻儿的,欢迎大家分享出来!

网友A:
楼主沉迷开卡不能自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沉迷开卡不能自拔

瞎研究

网友:
支持折腾精神

网友:
厂家也开始搞个性了~

网友:
没人研究过闪存ID的含义吧?

网友B:
你这颗芯片 应该有脚虚焊了, 你尝试 重新取下来 值锡球 在焊上去试试。 然后把软件的清空命令打开, 把主控和flash 清空一下,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颗芯片 应该有脚虚焊了, 你尝试 重新取下来 值锡球 在焊上去试试。 然后把软件的清空命令打开, 把主 ...

好的,毛豆哥,抽空试试。你为啥不觉得是炸了个c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毛豆哥,抽空试试。你为啥不觉得是炸了个ce呢?

58XT 的主控本身就存在问题,特别是针对L06B 这块, 加上你贴的图,感觉芯片应该是好的,所有才让你去重新上,试试吧!目前59XT也好像有这个问题存在,

网友:
我买的闪迪SSD PRO 240G的盘,速度慢的快死了。。。别人晒得速度比我快很多,换了好几台电脑,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颗芯片 应该有脚虚焊了, 你尝试 重新取下来 值锡球 在焊上去试试。 然后把软件的清空命令打开, 把主 ...

刚刚重新植锡,重新焊接,重新开卡,还是ch0的ce2满坏块,估计这个CE废了。不扑腾了,就开512G吧

网友:
58xt开TLC模式,全盘写入还有400多?

我有个盘256G L06B 4CE是2c,0xc4,0xe5,0x32,0xaa,0x4,0x0这个ID

网友C:
这个颗粒要跳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要跳线的

怎么个跳法?请教

网友D(2019-12-31):
难怪这个颗粒准备上1.5t怎么都不行,需要专用的板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怪这个颗粒准备上1.5t怎么都不行,需要专用的板子呀,

需要魔改,有坛友研究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颗芯片 应该有脚虚焊了, 你尝试 重新取下来 值锡球 在焊上去试试。 然后把软件的清空命令打开, 把主 ...

BGA焊接很少空焊的

网友(2020-02-29):
引用 楼主:
需要魔改,有坛友研究出来了

研究结果呢?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224

2个跳线,完全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224

被水印挡住了是这个地方吗?
收藏一下,万一以后用得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