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相机闪光灯板改防狼器

楼主(2019-11-13):
收了个破闪光灯的板子,改了个防狼器,原本拍了详细过程,手一抖,图片们集体阵亡了无奈发个成品贴吧,我尽量说细点。

成品这样,挺小巧。

爆闪触发按键,总开关,连闪和强力一闪切换开关,安卓充电接口。

充电指示灯

结构很简单,下面详解一下。没图抱歉了<(_ _)>

一节电池,一个充电板,有条件的最好装两个,充电快。

这是的成品的板子,拿来就能用。

开关都是主板定义好的,都不弄自己改。
热熔胶封一下,ok。

楼主:
挺好用的,亲测晚上至少5秒致盲

网友A:
还可以擦除记忆吧

网友: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我还以为是改电击器,没想到更暴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擦除记忆吧

你周围是有多少伪装的外星人啊?

网友:
感觉这开关,真的用起来会手忙脚乱?

网友:
这玩意我有几个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如果供电允许,能不能连续闪?

网友:
这板子我玩过,充电比较慢,10秒左右吧,待机电流又比较大,不适合紧急情况使用。

网友:
实际上用个大功率LED应该也可以

网友:
90年代有人用这个来对付恶狗,其实就是把相机闪光灯电路弄下来,把散光镜去掉就行了,楼主这个还有散光镜,建议把散光镜换成平面玻璃,效果杠杠的

网友:
回头我也试试,家里还有个老索尼的破长焦相机,都拆的七零八落了。回去找找去

网友:
这个闪狗有用么,

网友:
老哥,有没有那个驱动板的图片啊? 我抄一个~~?

网友:
思路还是很值得称赞的。很好!

网友B:
五秒致盲,如果色狼闭眼睛,怎么办?

我还以为,高压电击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秒致盲,如果色狼闭眼睛,怎么办?

我还以为,高压电击原理呢!!!

闭眼就攻他下盘啊!

网友:
一头是爆闪,另外一头是钢丝鞭,这样才是神器。

网友:
做工不够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