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镁光PF528(MT29F128G08CJABA)双贴IS902,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双通4CE?

楼主(2019-11-13):
臭鱼上收了几张2244LT的120g坏固态,开盘失败,所以把颗粒拿下里贴IS902上了。

U3B2.0读写测试,还不错可是高兴得太早了

USB3.0测试,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双通道4ce?

还是不太相信,换ATTO试试,结局一样悲催。

测试完我好想把这个U头涂成黑色
这固态生前是用来做什么的啊,这个速度,想想这个颗粒和2244搭配,也算是“相得益彰”

网友A:
这种902板子哪里入的。

网友B:
PF528降级的本来速度就不怎么样...,BGA100都比较奇葩,L84的,按理说应该3267AE支持,换3267AE读取肯定过百

网友C:
2244这个主控本来就特别操蛋   你也不想想能用多好的颗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4这个主控本来就特别操蛋   你也不想想能用多好的颗粒啊

兄之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902板子哪里入的。

淘宝拆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528降级的本来速度就不怎么样...,BGA100都比较奇葩,L84的,按理说应该3267AE支持,换3267AE读取肯定过 ...

我觉得瓶颈不在主控上,其他镁光8ce在902上,很多都180左右。可能最大的问题这个颗粒不支持DDR。

网友D:
这个闪存最好上SM3267,读写90MB左右

网友:
这个不支持DDR,这速度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闪存最好上SM3267,读写90MB左右

试过么?手上正好有2张3267ae,不过是152的,要用转接贴才行。而且3267是4CE的,只能单帖32g,如果确实能提高性能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2020-03-27):
这个片子不是同步片,上902读写50左右很正常;如果主控换成902E或者903读取可以上百左右,不过写入提升不会太多。

网友E(2020-11-08):
兄弟你好,能不能把pf528的参数复制给我?is902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好,能不能把pf528的参数复制给我?is902的,谢谢

[MT29xxxG08CxxBx-2C8805C689]

Vendor=Micron
FlashID=2C8805C689
Feature=34M32G_D
MLC=1
Planes=4
PageSize=4096
Blocks=4096
Die=2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224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6
TimingSet=90D
SetTiming=0
GPT=1
INT=1,0,4,1,3,132,0,0,1,1
PJM=3,3,5

网友:
这个颗粒我上了SM3260。读50写110。

网友:
903和902哪个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MT29xxxG08CxxBx-2C8805C689]

Vendor=Micron

我的id于你的不同

网友:
读114写55呢

网友(2020-12-30):
哎,1年前的帖子都有人挖。不过nw171正片双贴902,lga52焊盘,开ddr不过,不开呢,8ce读写都50,平时用用凑合,想原价出掉。
nw171的id是2C8805C689,同款id是2C8805C680,2C8805C646,
MT29F256G08CUABA,MT29F128G08CJABA,MT29F128G08CJCBB,MT29F128G08CKCBB都是他马甲。

网友(2021-10-04):
引用 楼主:
[MT29xxxG08CxxBx-2C8805C689]

Vendor=Micron

这个参数复制到903处不能用,求903参数,万分感谢。

网友:
求什么求,903不支持这个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