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系列二:试做一个螺丝,并做烤蓝处理

楼主(2019-11-13):
Just for fun! ------- 自己DIY一个螺丝玩。
因为看到一个老外视频,他自己做螺丝,再做烤蓝,我也心痒痒了,所以玩一下。
材料: 一个M6的钢制六角间隔柱。
目的:做一个M4的一字开槽圆柱头螺丝。

原料: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细棒料,就用它替代了。

用到的简单工具

根据表格,车螺纹的外径

M4,取大径3.9即可。

车螺丝头部

根据规范,头部直径7。

倒下角

板牙伺候。这种手持板牙扳手不好,容易偏心,我自己做了新的板牙工具,以后上图给大家看。

切断

包上铝皮

平端面

半成品搞定。

现在开槽。查表得:槽宽n=1.26~1.51,用锯条先锯。

锉刀厚度1.5,太厚了点,容易超差

找一片薄钢板,包上砂纸,不同目数的,研磨。。。

现在准备烤蓝工艺。
先上茶~

这个罐子非常厚实,盖子可以利用。。。

开孔

倒角

攻丝M8

找了一段不锈钢丝杆拧上,搞定。

接下来清洁螺丝

螺丝要看到水膜在金属表面才行,不能有水珠,那样才代表无油。除油很重要!

吸干水分

好了,最后一步:烤蓝(发蓝)处理。原理:铁高温氧化形成四氧化三铁Fe3O4薄膜。
加热,铜可以均匀快速的传热,铜的碎屑最佳,我这车屑不是碎的末子。。。

颜色开始渐变,从银色开始变淡黄

加深变浅棕

棕色

蓝色。。。

DONE!不要过度加热,随着氧化膜的增厚,颜色会越来越深的。

看看,还可以吧?呵呵。但是用在哪里呢?收藏?

谢谢观赏~

网友:
话说车出螺纹会不会比板牙弄的好?

网友:
再做个内六角的或者十字的吧, 这种一字的用起来不太好

网友A:
哦,原来螺丝蓝色是这么来的,不是镀的其他金属啊
问题来了为什么4.8的螺丝比8.8的蓝呢,白钢螺丝(我们这这么叫),就是那种扭力大了会黏住的磁铁吸不住的螺丝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老牛掰了,确实像工艺品

网友B:
小小螺丝不值几文,但手艺提高价值无限。外行有个问题:既然有床,螺纹不能直接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螺丝蓝色是这么来的,不是镀的其他金属啊
问题来了为什么4.8的螺丝比8.8的蓝呢,白钢螺丝(我们这这 ...

发蓝处理有化学发蓝和高温发蓝两种。4.8和8.8是强度(400和800Mpa),一般他们用料材质不同。
我不知什么是白钢螺丝,如果是304不锈钢的,可能会有磁性,奥氏体在加工时会产生磁性,但不会非常强那种。不锈钢螺丝,你去看螺丝帽上有标记,例如A2-70,A2是钢种(奥氏体第二组,类似304),70是强度,大约70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螺丝不值几文,但手艺提高价值无限。外行有个问题:既然有床,螺纹不能直接车吗? ...

你要知道,210车床车螺纹,需要更换挂轮,比较麻烦,还一手油。。。所以我轻易不车,尽量用标准板牙解决。

网友C:
羡慕有床的人!

网友:
全程床戏无尿点

网友:
老外是那个抛光狂魔吧,自己做钟的。

网友:
打算做传家宝吗

网友:
再精密点,你就可以和坛里那位修表的大神合作,把手表里面的螺丝全部换烧蓝~牛逼哦!

网友:
其实我认为产生颜色的主要原因是氧化层薄膜会有个厚度,在特定厚度上对光有干涉,造成了不同的颜色。这就解释了随着加热的持续,表面颜色是从黄色变成棕色再变成蓝色,氧化层一点点变厚,光的干涉效果不同,如果再厚,远超过光干涉的厚度,那么就体现出氧化物本身的颜色,四氧化三铁是黑的,而钛氧化膜是无色的,所以钛氧化做过头就是灰灰的没啥颜色了。
总结,氧化初期是干涉起主导作用,后期是氧化物本身的颜色。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继续看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羡慕有床的人!

有床 没人用

网友:
不知道用楼主的方法能给别的金属件烤蓝不?

网友:
一言不合就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