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一下各位 电信魔屏还可以怎么玩?

楼主(2019-11-13):
朋友给了一个电信魔屏,不会玩,想请教一下,看这个还可以怎么玩?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配置应该很低吧?

网友A:
看状态栏有点像安卓2.3系统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二代的吧,安卓系统,应该能刷机,网上搜,我有几个一代的刷不了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状态栏有点像安卓2.3系统

是安卓2.3,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二代的吧,安卓系统,应该能刷机,网上搜,我有几个一代的刷不了吃灰中 ...

我找了,有破解方法,但是破解的apk找不到了,如果有麻烦发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了,有破解方法,但是破解的apk找不到了,如果有麻烦发一下,谢谢

我有破解apk,但这个更新后破解就失效了,我以前卖了10几个,每个100卖的,家里还有个上面的二代,为啥能卖高价?就因为上海电信给我赚钱的,电信公司要求退帐号必须把这个还给电信,好多人家都没有了又要退帐号没办法只好找我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破解apk,但这个更新后破解就失效了,我以前卖了10几个,每个100卖的,家里还有个上面的二代,为啥能 ...

麻烦分享一下APK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破解apk,但这个更新后破解就失效了,我以前卖了10几个,每个100卖的,家里还有个上面的二代,为啥能 ...

邮箱  3394876862@qq.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分享一下APK哇!谢谢

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我试了没用,你们玩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EiGoJtFDnQOFcGf-z_2Jg
提取码:rvw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我试了没用,你们玩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EiGoJtFDnQOFcGf-z_2J ...

感谢分享  下载来试试,不会在请教你哈

网友(2020-02-02):
同时按住音量键+和左边第二键,然后按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