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是否智商税-看看华为智选720空气净化器双十一拆箱试用更新激光器

楼主(2019-11-13):
空气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冬天决定买个净化器,
比来比去,还是决定支持一下任总,这个720其实是北京一家做健康产品的,
在华为生态链搞智联,所以算是华为平台,有点像粗粮的各种生态链百货。
看中这款主要是有激光pm2.5测试和紫外杀菌以及负离子;最主要是双十一确实优惠了三百块。

双十一凌晨下单,昨天早上七点钟送到,快递小哥真辛苦!
盒子外面有app下载二维码。

里面还有一层纸盒,包装还是结实的。

泡沫箱上盖是说明书和8字电源线

揭开泡沫上盖,里面还有一层无纺布布袋套着,防止划伤吧,毕竟外壳塑料。

抽出机器,挺沉的,解开布袋,露出机器顶部,
一张硬纸卡片附在出风口,里面是app配置步骤。

滤芯盖子被胶带封住了

撕开胶带,从把手处拉开舱门

出厂滤芯是塑封的,需要取出来打开密封袋,
舱盖上方是有两颗强磁固定的。

不是真空包装,可能是怕变形吧,滤芯比较重,两斤半还多,直径也很粗,好吧

取出滤芯的机身底座有个活动的圆台,密封效果据说好一些。

舱内上方是风扇入口,也就是对应滤芯的内部

滤芯上下部都是塑料圈配合海绵密封,没有毛刺,但感觉不如硅胶圈密封好。

装上滤芯,有两个手环方便下次取出滤芯更换,一般是一年换一个,299¥耗材,大概一块钱一天。

这个小盖子是激光pm2.5传感器,

电源口在机器底部,很隐蔽

电源线质量还不错

双色注塑工艺,外柔内刚。

机器顶部是出风口,倾斜的栅格,防止异物入侵,几个指示灯和触摸图案,电源键,风力,WiFi

插电之后WiFi闪烁,想要联网

触摸电源开关,机器亮灯,上面是智联图案,下面数字是pm2.5数值和风力档位,
那个智联图案是三色的,绿色空气健康,黄色警告,红色质量差

风扇运转后读值上升

机器顶部的指示灯亮起,默认是自动模式

过了一会儿升到20了

风扇转动还算静音,但是感觉还是有抖动

感觉扇叶加工不是很均匀,没有做好均衡,不像进口扇叶看不到抖动,
这个只能说够用,谈不上精良,一分钱一分货吧。

连app比较麻烦,需要扫码安装,登录需要华为账户,而且需要安装华为移动服务,两个app加起来几百兆。
安装和配对过程就不发了,说明书上有,使用app倒还是方便,负离子和紫外灭菌功能必须通过app控制,
要么是强迫用户安装app的流氓手段,要么是机器上触摸按钮不够用?降低成本。
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是个心理安慰,空气质量最终靠的是环境治理绿水青山不是吗哈哈。

======================================
难怪昨天编辑帖子添加激光器和app界面提交时总是出现错误,
原来在提交的同时版主把帖子从“拆机乐园”版移到了“数码大家谈”版@阿睦,
导致编辑的文字丢失,还好照片有提示未使用。
只能今天重新编辑文字了
联机OK,控制正常

紫外和负离子在下面控制

路由器也能联上

用了一会儿131立方

激光器是个模块

迷你小风扇把空气抽进去经过激光

网友A:
下次支持一台华为手机就不用下载APP了

网友B:
恭喜入了新家电。大致结构跟小米的提像。后侧底部放入滤芯,顶部出风。

网友C:
大号机油滤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号机油滤芯。

大号机油滤芯加上app,手机联网就成了智能家电了。。。再这么智能下去,过两年家里的抽水马桶在没网络没登录的情况下都没办法冲水了,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支持一台华为手机就不用下载APP了

用了三台华为手机了,不过app还是要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入了新家电。大致结构跟小米的提像。后侧底部放入滤芯,顶部出风。

谢谢捧场,哈哈,
对的,大致结构都差不多,这玩意没啥可创新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号机油滤芯。

也可以这么理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号机油滤芯加上app,手机联网就成了智能家电了。。。再这么智能下去,过两年家里的抽水马桶在没网络没 ...

看了一下app,好像还真有智能马桶

网友E:
鸡肋的APP,家里洗衣机WiFi联网的,就新装的时候用了一次APP,后来就没用到过。还有个净水器WiFi联网,还是没用过app。哈哈

网友F:
一个净化器非点联网手机控制,逼迫用户下载app不装不能用,这不屁瘪的吗?脑残工程师流氓产品

网友G:
你应该把激光pm2.5检测拆开看看,别回头和小米的一样,只是个安慰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三台华为手机了,不过app还是要下载的

华为移动服务APP手机自带的吧,智慧生活好像要下载一下,我虽然没有华为智能家居设备但是也装了一个智慧生活APP,没事看看有些什么新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鸡肋的APP,家里洗衣机WiFi联网的,就新装的时候用了一次APP,后来就没用到过。还有个净水器WiFi联网,还是 ...

这个紫外灭菌和负离子好像必须用APP才能开,特别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净化器非点联网手机控制,逼迫用户下载app不装不能用,这不屁瘪的吗?脑残工程师流氓产品 ...

确实很流氓,买之前不知道呀,所以只好用一个旧手机重置之后安装流氓app: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应该把激光pm2.5检测拆开看看,别回头和小米的一样,只是个安慰剂

是吧,有空研究研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移动服务APP手机自带的吧,智慧生活好像要下载一下,我虽然没有华为智能家居设备但是也装了一个智慧 ...

用的一个旧手机重置之后安装的,不是华为的,怕流氓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紫外灭菌和负离子好像必须用APP才能开,特别流氓

可能是为了防止小孩子随意开启吧,毕竟紫外线不是个安全的东东

网友H:
多少米,看看智商税率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少米,看看智商税率高不高?

999,大概可以接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