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重载手电钻开关拆开装不回去了(多图)

楼主(2019-11-13):
GBM13RE博世专业重载级手电钻600W,先放张广告图镇楼

有好几把手电钻了,但都是小功率的杂牌,久仰博世大名,弄了台坏的来,偶尔可以转,成色不错

600W重载级大概不适合换快速夹头了吧

问题比较简单,尾线SR处内部断线,剪了一截。不打算接线,打算剥线上锡插入开关孔位,悲剧开始

原有端子拉不出来,情急之下一怒拆了开关。。。再也装不回去了。。。

重买一个比较简单,但好像不是拆友的风格。再说这开关本身没任何问题,只怨手贱搞出了问题,有大神装过这个没有?帮帮我。。。

网友:
不带正反转,不是可控硅调速的还不简单吗,两进两出呗

网友:
是不是小零件飞了 不然琢磨琢磨应该不难啊

网友:
看下下,很简单的结构,那个电容是消弧的。估计的解决办法是,把那个V形“限位簧”放下半边凹槽,然后合上完事

楼主:
发在新版找不到自己发的帖了,还以为被删了呢

楼上说得对,关键就是那个V形限位簧,难点在于限位簧两个弹性点卡在下半部分凹槽中,顶端卡在上半部份缺口内。上下盖有多个塑料定位柱及卡钩。

不记得尝试了多少次,后来尝试用根细纤维线(网线里抗拉那个)挂在V形限位簧顶端,竟然装上去了。。。看来这玩意儿以后能不拆就不要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