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换主板rtl8111f千兆芯片问题

楼主(2019-11-13):
台式电脑原机的rtl8111f千兆芯片插显卡时候弄烧了芯片,之后淘宝全新的9.9元2个包邮,全新的换上之后本地显示速率变成100兆了,网卡MAC也变了,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网卡MAC也变了
这个要重新写入

有通道短路了吧?

测下对地电阻,应在60多欧

网友:
MAC肯定会变,千兆变百兆就检查焊接吧,一般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我也感觉慌慌张张没焊接好,MAC写入工具找不到了。

网友:
网口到芯片的8跟线要全部通才能是千兆

楼主:
没坏之前是千兆的,更换同样芯片后变百兆

网友:
网卡MAC肯定变,不过一般无所谓,百兆应该是有虚焊~

网友:
更换网络变压器 有的网络变压器集成在RJ45网口里面

楼主(2020-01-17):
已经搞好了,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