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洋垃圾还可以再战500年

楼主(2019-11-13):
双十一终于到了,看着一个个熬红了眼睛的朋友们,真的可怜呀,瞧我就是不买(主要是钱包太瘪)。说不买但是还是买了一个东西,moto x 2014的电池。

2年前买的moto x 2014的电池越来越弱了,轻度使用1天,都坚持不到晚上。没办法了,只有换一块电池看看了。

换电池的视频教程(第一个是X极的看的清楚,第二是X2014的,基本都是一样)。
https://v.qq.com/x/page/e0539odk8l8.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Y1NjA4NDk0OA==.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
拆机和换电池的过程没有拍照(就这么一台手机,也没有相机),说说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吧:
1、拆背部的后盖的时候一定要用吹风机或者热风枪吹一下,特别是在冬天,不然的话,很难拆的;
2、注意下图的两个排线,一定要轻,特别是下边的排线,特别容易弄坏(我的就弄坏了,勉强装上能用);

3、没有必要买网上的背胶,自己用办公用的双面胶粘也是一样的,但是一定要多用一些,特别是边上。
4、从中框上拆电池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NFC扯下来。

网友:
和我的电信机一样的,我是上半年买的电池自己换的。。。。

网友A:
500年?过个20-30年你这手机连信号都收不到,那时候都是10G信号了
2-30年前的BB机现在开机都没信号

网友B:
我的荣耀4x用了这么多年,都感到自己佩服自己啦。你难道想要你的后后代一直佩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荣耀4x用了这么多年,都感到自己佩服自己啦。你难道想要你的后后代一直佩服你? ...

4X还能打开应用吗  卡死了吧      这手机拍照不错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年?过个20-30年你这手机连信号都收不到,那时候都是10G信号了
2-30年前的BB机现在开机都没信号:ti ...

可以当手表和照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年?过个20-30年你这手机连信号都收不到,那时候都是10G信号了
2-30年前的BB机现在开机都没信号:ti ...

多年以后,考古学者从我的墓葬中把这部手机挖出来后,刚要装袋送走,突然铃声大作!

网友D:
我还在用红米NOTE4X,完全没有换机的动力

网友:
紫苏补丁紫苏补丁紫苏补丁

网友:
首先要發明一些藥物,能活到500年才行啊樓主。

网友E:
我手上的s7当年保修期最后一个月申请了更换电池,现在换完电池用了接近2年,电池也不行了,估计就一半容量,20-100%充电不到40分钟。。。新机需要100分钟充满。。。想着还要不要自己换电池熬一下。现在网上的电池真的不靠谱,不知哪个才是里面的电芯是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的s7当年保修期最后一个月申请了更换电池,现在换完电池用了接近2年,电池也不行了,估计就一半容量 ...

其实可以考虑买个背夹电池~~或者充电宝~~实惠还不用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的s7当年保修期最后一个月申请了更换电池,现在换完电池用了接近2年,电池也不行了,估计就一半容量 ...

其实,网上大部分的电池都是一两家的产品,没有多大区别。我的这块电池是201908产的,应该是新的,反正再用1年就够本了。

网友:
自己背着基站走可以用一万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考虑买个背夹电池~~或者充电宝~~实惠还不用拆机

三星手机的尿性,亮屏就不能快充,只能5v1a,这个是一个硬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当手表和照相机啊

去掉原装镜头,加一个M12接口和M12变焦镜头,可以当数码相机用,缺点是手动镜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年以后,考古学者从我的墓葬中把这部手机挖出来后,刚要装袋送走,突然铃声大作! ...

手机屏幕上显示出一段文字......
" 老夫算到我500年后有此一劫,特设置备忘录,希望您高抬贵手,
只要不破坏我的墓穴,就以手机内的30部绝版苍老师大作相赠,开机密码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用红米NOTE4X,完全没有换机的动力

同625还能钢

网友:
看到了洋垃圾,还以为是至强U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屏幕上显示出一段文字......
" 老夫算到我500年后有此一劫,特设置备忘录,希望您高抬贵手,
只要不 ...

同道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