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得vp750 3.6V电批改锂电调节最小力矩

楼主(2019-11-13):
红色的百得vp750,最小力矩感觉有些大,拆开调节。

拆开准备改锂电。

18650用纸卷起来,合适厚度然后引入负极。
要是26650直接剥皮就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力矩调节和大家上传的不太一样,不是弹簧调节,是六个弹簧钢片叠压。
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调松压片,到刚刚能转动,压上调节帽,压上锁紧钢片。
调节之后力矩起始非常小。这个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调到合适自己使用的就可以。

网友:
拆弹簧,拆弹簧

楼主:
这个批不是弹簧调节,是六片钢片叠加。没有弹簧。

网友:
在哪裡買的,PM鏈接啊。。。。

网友:
百得这个家伙可是够老的

网友:
玩具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批不是弹簧调节,是六片钢片叠加。没有弹簧。

和得伟镍氢电钻一样弹片堆叠

楼主:
咸鱼买的,60只包通电能转。

网友(2020-04-06):
前面的锁片咋拆下来的呀?也有一个,想拆开保养一下,还有波箱怎么拆?

楼主:
前面扭力部分用小一字螺丝刀翘掉图片画圈的压片,就能拆掉了。

齿轮箱拆解拆掉图片画圈的两根销轴,齿轮箱就可以拆开了。

网友:
感谢,你扭力调小是怎么调的呀?

网友(2020-06-05):
引用 楼主:
前面扭力部分用小一字螺丝刀翘掉图片画圈的压片,就能拆掉了。

齿轮箱拆解拆掉图片画圈的两根销轴,齿轮箱 ...

这一部分一直拆不开来,导致扭力不能调节。感谢分享经验,再动手试试了

网友(2023-02-15):
可以改成锂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