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跑了6万公里的原厂火炬火花塞看看

楼主(2019-11-13):
跑了6万km,今天有空拆开看看,

16的套筒,加一个磁铁吸杆。

博世的点火线圈,15年3月4号出厂。
车是15年3月18出厂的。

火炬火花塞,上面有jac标,原厂定制的。

火花塞型号KL6RTIP  1501
KL6RTIP是型号,
1501估计是出厂日期15年1月。
1026080GG010是厂家的零件代码。

看样子,燃烧得不错。

tip是依铂金火花塞
ti是单依金火花塞。
厂家还是厚道,用的依铂金火花塞。

TIP  和TI的差别。

燃烧得还行吧。

没有火花塞间隙标尺
用1.0的薄铁片卡不进去,估计是0.8mm的间隙。

网友:
所以呢。。。还是乖乖装回去用吧,根本就没有毛病。

网友:
我6万公里大保养的时候也拆开看过,比你这还好点,开维修店的朋友说不用换还装回去了,大众手动挡车。

网友:
可以在洁厕灵里泡干净再装回去

网友A:
巧了,我的车也是火炬的火花塞,上周也刚换下,开了6年13W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的车也是火炬的火花塞,上周也刚换下,开了6年13W公里了。

火炬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烧的很好,可以再跑8万。

网友B:
这东西不值钱的,我福克斯原装也是火炬的,京东经常10块钱一个

网友:
我的骐达也是火炬,单铱金的,已经跑了5万,不知还能跑多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值钱的,我福克斯原装也是火炬的,京东经常10块钱一个

10块钱是合金的吧?应该不是铱金的

网友D:
砖红色,平时用的汽油太差了MMT含量过高。。。。。。。。。。我长期98油,2000公里用一支美国版TCP ,3w公里点装双铱金3极火花塞轻微发白,另一部8w公里点装双铱金也是轻微发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砖红色,平时用的汽油太差了MMT含量过高。。。。。。。。。。我长期98油,2000公里用一支美国版TCP ,3w公 ...

一个面包车,咋个骚的起98号的油。

网友E:
烧得好就不需要换啊,正常开没毛病就行,看看就图个安心,也没啥,烧贵油对车是好,但也有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砖红色,平时用的汽油太差了MMT含量过高。。。。。。。。。。我长期98油,2000公里用一支美国版TCP ,3w公 ...

对!我拆了很多车正常的都是发白的,坛子里老说发白是热值过高,都是理论纸上谈兵,其实大部分车火花塞都是选择热值偏高(散热快)的,轻微发白才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我拆了很多车正常的都是发白的,坛子里老说发白是热值过高,都是理论纸上谈兵,其实大部分车火花塞都 ...

现在的汽油燃烧好都是轻微发白的,例如发动机设计火花塞热值是6的,用的6的热值火花塞,燃烧出来是轻微发白,就是燃烧状态极好了,附上2张以前检查视频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面包车,咋个骚的起98号的油。

但是现在的92也不差啊,得换个加油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得好就不需要换啊,正常开没毛病就行,看看就图个安心,也没啥,烧贵油对车是好,但也有限 ...

不是的,火花塞好不好得上测试仪看点火集中度,肉眼看不出来的

有兴趣可以点击下面链接看视频,3极的视频途中有一点段时间拍摄不见火花,其实是点火频率跟手机摄像头拍摄频率一样造成拍不出来,肉眼是能看见的

3极电装双铱金测试

电装双铱金8w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块钱是合金的吧?应该不是铱金的

铂金的,10万多的车火花塞怎么说至少也要用铂金

网友(2020-03-05):
汽油的辛烷值和标号对应,适配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楼主的发动机燃烧很好,砖红色。那些发白色的是对应稀薄燃烧技术的发动机,和用用标号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汽油燃烧好都是轻微发白的,例如发动机设计火花塞热值是6的,用的6的热值火花塞,燃烧出来是轻微发 ...

楼主呢  火花塞是有点锰中毒,你这个呢热值对的有点轻微积碳。可能是6年以上的涡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