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GEFRAN F026944/R-TC8,据说一个要2000多元

楼主(2019-11-13):
拆GEFRAN F026944据说一个要2000多元  ,能通电万能的坛友,有人会修这个吗?或者指导维修,付费维修!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看不大清楚,TB也查不到我猜可能这个坏了,因为它焊的不端正

网友A:
数字输出模块,坏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输出模块,坏点了?

是的,能通电,没反应

网友:
这么多相同的电路,,可以一路路对比测一下好坏 碰碰运气,没人会修的

网友:
工控设备建议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