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航嘉500瓦电源(Huntkey HK600-36FP)

楼主(2019-11-13):
主变比一元硬币粗点,还有能不能有500瓦。航嘉是不是缩水了

网友A:
开关频率高点的话,输出500W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好吧,主电容有点小

网友:
在国产电源里算是不错的了,用料还是可以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
多年前航嘉换到长城电源的阵营了,航嘉不错,但长城多个插板功能在网吧很实用,航嘉的没有,价格还贵。

网友:
航嘉的电源中规中矩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高点的话,输出500W还是可以的。

确定能到500瓦,主电容330微法。2个整流桥并联,场效应管驱动。应该是主动pfc。重量和300瓦被动pfc差不多。

网友:
做工很好 品质有保障 鉴定完毕

网友:
感觉和这款内部构造有点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81915

网友:
航嘉一块板子几十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