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是不是买到了假的10.9级内六角螺丝?一个冲击下来,螺丝口就磨圆了

楼主(2019-11-13):
想办法固定钢丝,由于钢丝太细,直径1毫米,市面上没有现成的卡子,于是找了个角码掰成两片,用螺丝拧紧。
上次买的10.9级螺丝正好派上用场,结果一个冲击下来,批头一点事没有,螺丝口磨圆了。。。

这是作案工具

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A:
说明批头是真的,螺丝是假的

网友B:
螺丝肯定假货了,这个批头应该是号称日本产的那个吧,其实很脆,我都拧断过M4梅花的

网友C:
那个批头比很多X宝上卖的高速钢钻头好啊!

网友:
喜力真是大力

网友D:
这个螺丝是M几的?六角孔看着很小啊,不像标准尺寸。

网友E:
赶快找卖家补差价, 货发错了, 这个是高级版防拆螺丝.

网友F:
螺丝可能热处理有问题,但是你这个螺丝好像不大,用这么大力气去打螺丝,也是坏的一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螺丝可能热处理有问题,但是你这个螺丝好像不大,用这么大力气去打螺丝,也是坏的一个原因 ...

这是沉头螺丝 比正常内六角小

网友:
5733P拧断过M10的螺丝,摩托车半轴上的

网友G:
非常怀疑你的六角批头可能和螺丝不配套
如果配套,普通的8.8级的也不容易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批头是真的,螺丝是假的

我发现我所有的批头里,就内六角的最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肯定假货了,这个批头应该是号称日本产的那个吧,其实很脆,我都拧断过M4梅花的 ...

嗯,是挺脆的,但一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批头比很多X宝上卖的高速钢钻头好啊!

是吧,看起来挺圆的,比很多钻头钻出来都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螺丝是M几的?六角孔看着很小啊,不像标准尺寸。

沉头内六角螺丝,m4*12的,所以螺丝孔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赶快找卖家补差价, 货发错了, 这个是高级版防拆螺丝.

最后我还是拆下来了,不动螺丝,从螺母入手,卡住角码片,用扳手拧螺丝,于是拧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可能热处理有问题,但是你这个螺丝好像不大,用这么大力气去打螺丝,也是坏的一个原因 ...

有可能是内六角受力面积不够、扭力过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怀疑你的六角批头可能和螺丝不配套
如果配套,普通的8.8级的也不容易打坏 ...

非常配套,批头放进去一点都不晃,没一丝缝隙

网友:
市场上这种高强度螺丝真的很少,

网友:
芳生的螺丝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