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种降压模块效率高呢

楼主(2019-11-13):
打算做便携太阳能包,但是就在选择降压模块犯了难

打算太阳能板输出24v 1A 24w功率

然后经过1平10米长两芯电源线连接到降压模块

最终得到功率不低于20w功率,要求两个usb输出,单usb口5v2A,也可以选择快充,但是不低于两个usb口,求大家推荐下,谢谢,M币多多奖励,谢谢

网友A:
买这种  直流降压模块12V24V转QC3.0快充 单USB手机充电板支持苹果华为FCP

网友B:
太阳能需要用专用的太阳能控制器,那玩意儿能把太阳能电池发出来的电利用到最大化,这可不是简单的一个降压模块的事情

网友:
mppt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种  直流降压模块12V24V转QC3.0快充 单USB手机充电板支持苹果华为FCP

这种转换率是个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需要用专用的太阳能控制器,那玩意儿能把太阳能电池发出来的电利用到最大化,这可不是简单的一个降压 ...

控制器有点大材小用了吧,毕竟只是个折叠包而已,转换率能不低于90就可以了

网友:
XL4015等系列 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太阳能需要用专用的太阳能控制器,不是一个简单的DC-DC降压模块就能搞定的
而是需要MPPT控制器,他内部算法能实时调整输出电压电流达到最大功率输出
而DC-DC只是简单的电压变换。例如飘来一片云遮挡一下光伏板,输出猛降,DC-DC就嗝屁了,想恢复必须断开重连.....
希望对你有用。请奖分

网友:
1A过10米1平线,线损也不少了,找同步降压的方案,然后选外部mos的接法,自己选一款内阻最小的m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需要用专用的太阳能控制器,不是一个简单的DC-DC降压模块就能搞定的
而是需要MPPT控制器,他内部算法 ...

我用的车充板子,没出现跟屁的情况,也没有重启过,

网友D:
mppt+同步整流车充,这是最好的方案,我之前就是这么搞的,50W的多晶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pt+同步整流车充,这是最好的方案,我之前就是这么搞的,50W的多晶

如果小功率发电有必要用mppt吗?感觉是不是有点夸张了,车充的方案之前也想过,网上也购置了一个车充,但是转化率不知道怎么样,其次是放电电流又能达到多少,反正现在就徘徊在车充模块、快充模块

网友E:
不现实.
单板效率一般是标称的40-75%
你这多板串联必然没有单板的效果好(等于木桶,哪怕有一块板残缺,影响了整体)。

比较现实的方案是12V系统,或者单锂系统。
当然,12V就不便携了。
建议你的6V板子加二极管并联,多个4056大电流给单锂直充,然后单锂后面用61088快充升压模块。
电池最好选用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现实.
单板效率一般是标称的40-75%
你这多板串联必然没有单板的效果好(等于木桶,哪怕有一块板残缺,影 ...

我这个效率就是已经缩水的,单板功率标称5-6w,但是实际测试3w多,按照单块板3w*8≥24w,理论上不低于24w功率,但是充锂电池在输出升压,这样充放一起,锂电池会不会很快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