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元成本打造一台软路由

楼主(2019-11-13):
所谓0元成本,就是利用家用电脑升级淘汰下来的硬件,自己搭建一套跑Openwrt系统的机子;以下是软路由硬件最低要求:

主板+CPU=不限,硬件支持64位就行了;最理想状态就是特省电配套,如N3050、N3150等;
内存=1G都行了,2G以上的就很浪费了;
硬盘:不需要
显卡:不需要,kooshare论坛曾有网友晒出没集成显卡的主板不插显卡就能进openwrt系统的;
网卡:主板集成网卡+一块独立网卡(1、2、4网口的都行,没钱的用螃蟹1千兆口的吧,土豪就intel i350-T4)
电源:DC电源最好,ATX电源也将就用
U盘=8G ,有读卡器的插张8G的SD高速卡也杠杠的;
系统:隔壁KS论坛有lede,恩山有lean大大的源代码各大编译的openwrt
将系统下载解压后,用写盘工具将IMG映像写进U盘,把U盘插到软路由的USB接口上,就是一套完整的软路由了!

一、偶家用软路由配置:华硕N3050小主机+4G集成内存+i350-T4+8G SD卡+DC电源,lede系统,启用了Vlan单线复用并指定lan1为iptv:
稳得一塌糊涂

二、工作宿舍用系列:这是今天的主角,0元成本打造

1、主板+CPU:H61+G530

2、内存是2G的:

3、G530根本不需要风扇,安装好就这样:

4、加一块螃蟹的网卡:

5、电源,能用就行了:

6、全部搞定,U盘是用了东芝16G

so,软路由可玩的插件太多了,尤其去广告和一些------!补图:

网友:
还是工控板子N字头或j1900之类的比较节能。

DC口的电源比较节能,ATX电源待机都有10W左右。

毕竟是7X24小时工作的,所以功耗尽量低些。

网友:
康舒可不是仅仅能用的那种电源

网友:
把电费算上你的零元就不便宜了,用得上软路由的地方不多。

网友A:
怎么玩去广告,烦死了,openwrt官方之找到adblock,搞不定,不能去广告,自己装了个adbyby可以去广告,网速变慢,,原来50m没感觉,升级到100m就感觉adbyby不好用了,其他固件没玩过,,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性能比家用路由器好,但是耗电也挺喜人的~

网友:
我的还是无线路由呢。。。。。。

今天网断了,拿手机共享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玩去广告,烦死了,openwrt官方之找到adblock,搞不定,不能去广告,自己装了个adbyby可以去广告,网速 ...

KPR,具体看图

网友B:
菜羊G530,售价高达5块钱包邮。我忍不住看了看手里的钥匙扣……哎呀真是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羊G530,售价高达5块钱包邮。我忍不住看了看手里的钥匙扣……哎呀真是浪费啊。 ...

别让你的傲慢建立在你5元的无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让你的傲慢建立在你5元的无知上!

呵呵。
这个真的5元。两周前入的。

网友:
还要考虑运行成本

网友:
KPR怎么没有呢,,我2.3.1和2.3.3都安装了都没有,要离线安装吗?哪里下载。谢谢

网友:
电费比较贵

网友:
kooproxyR plus+好像被和谐了最近有更新就是不去广告

网友C:
我的kpr plus+最近不过滤广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kpr plus+最近不过滤广告了

用得好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