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带网变,u口,神奇?

楼主(2019-11-13):
一个坏电源,有2a,打开看看,神奇测试有4.47v

网友A:
确实奇葩,POE电源也不要U口呀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
这图太湖了,坏路由换壳改的吧

网友B:
这是个随身路由的电源板吧

网友C:
有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眼睛都看瞎了

网友D:
这个电源是组装货,捡现成的板子,装盒子卖出来

网友E:
有孕妇,所以电压低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F:
这下把它的最后的一点价值也榨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奇葩,POE电源也不要U口呀

能看出是什么吗

楼主:
水平太差了,下次改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随身路由的电源板吧

不知道啊 就想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容怀孕了。

那个是光线造成的,摸 看后发现没有中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是组装货,捡现成的板子,装盒子卖出来

应该是,神奇的创新啊

网友G:
看不清楚,太雾了,没看清楚是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孕妇,所以电压低了那么一点点。

没有,但那个位置应该是要影响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下把它的最后的一点价值也榨干了。

怎么榨,指点下,正没2a的电源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清楚,太雾了,没看清楚是啥电源。

5v2a,带usb,网变,网口,堪称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