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精工 柯罗诺斯和 吉尼斯 石英腕表更换表镜

楼主(2019-11-13):
首先要更换表镜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生产的精工 柯罗诺斯石英表
这块表是我在闲鱼上算是捡漏价买回来的,买来的时候,手表各个地方都很多划痕,
在我打磨抛光掉表壳的划痕,更换完风格与其相符的现代全钢表带后,
当然也是要更换一块全新的表镜
手表我已经提前拆开了

当时的中高端石英表,在细节处理上还是挺得体的
值得称赞的是过了那么多年,状态精度还是非常好的

后盖顺便贴个膜保护一下

原装的表镜是矿物玻璃的,强度很好,怎么敲都不会碎裂,但是非常不耐刮
所以这次我订的是蓝宝石的那种,由于我还有几块表也要更换表镜
这次就多买差不多有4块,花了120多块钱去了

表镜到货

压进去,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蓝宝石,上次记得帮同事换了一块表镜,
他买的是玻璃的,喷水测试后,我换的这个滴上去的是水珠,我的同事的那块表面上就是一滩水。

简单的做了防水测试后就准备往回装了

这机芯还是挺不错的,现在的石英表带钻的都很少了

装好之后,感觉瞬间新了很多

然后就是我舅舅留下的这块吉尼斯六针计时的石英表
也有将近15年了,也是各种地方都有划痕,表镜上的划痕磕碰最为严重,本来不想更换的
毕竟有些划痕还有故事在里面,但已经严重影响到这块手表的外观了,又不得不换掉它
“故事”我可以拆下来单独留着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这是更换过后的

夜光的部分很多都老化变成了黑色,小表盘内也有些许的氧化

新表镜要透亮多了,这块表的表盘其实细节还是挺丰富的
,对着原来那块花玻璃拍表盘更本拍不清楚

现在感觉新多了

搞定了两块,还有中间的那块老精工也要换表镜,
这块表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产的,比我今天修的这两块表时代更久

(完)

网友:
恭喜,荣光焕发,带钻的石英表果然少见

网友A:
有分辨蓝宝石表镜的方法吗?前段时间入手了一块西铁城光动能电波表,说是蓝宝石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辨蓝宝石表镜的方法吗?前段时间入手了一块西铁城光动能电波表,说是蓝宝石镜面。 ...

百度上说滴几滴水,手表稍微倾斜一下,水如果能流下了就是真的,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不太靠谱,因为现在的手机上有那种疏油层也可以做到这种效果,我觉得最靠谱的还是用鉴定宝石的那种测量笔去测好的,毕竟蓝宝石和普通的玻璃的折射的波长是不同的,仪器还是靠谱点

忘了说了,有些表镜倾斜到一定角度能看到蓝色反光的也不一定是蓝宝石,那个只是镀膜而已。类似数码相机镜头里的那种。

网友B:
更换镜片后的防水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用了什么胶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镜片后的防水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用了什么胶水吗?

表镜是卡进表壳里的,这种就不是胶水了,缝隙处有特质的白色胶圈,拆表镜的时候这个胶圈不能弄坏了,买的新表镜尺寸要和原来一样大,再用专用的工具将表镜重新压进去就可以固定了。

网友C:
大表哥就是厉害,那么精密的都搞的定
顺便向大表哥请教一下,我家那位有个卡西欧女式的石英表,看后盖上没有卡口,有一个地方应该是下撬片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用刀片之类的也搞不开,当然也没敢用蛮力,怕弄开了再装不上了,请问大表哥,我说的这种如何换电池啊,开不开后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表哥就是厉害,那么精密的都搞的定
顺便向大表哥请教一下,我家那位有个卡西欧女式的石英表,看后盖上没 ...

这个有翘口的还是撬开才能换电池,但是要用这种专用工装工具,这样翘口面受力会均匀一些,很容易就打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翘口的还是撬开才能换电池,但是要用这种专用工装工具,这样翘口面受力会均匀一些,很容易就打开了 ...

这样啊,好复杂,家里不是干这个的,没必要弄这么个机器来吧,还是乖乖去店里面让人家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翘口的还是撬开才能换电池,但是要用这种专用工装工具,这样翘口面受力会均匀一些,很容易就打开了 ...

谢谢大表哥的耐心的图配文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好复杂,家里不是干这个的,没必要弄这么个机器来吧,还是乖乖去店里面让人家弄吧 ...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好点的进口电池,一般30块钱2颗的那种。然后付点钱在表店弄,这样便宜一点,而且也不用担心他给你换的电池已经过期了或者是比较差的假货。不建议去表摊弄,因为一般的表摊都是用撬刀+蛮力搞开的,这样拆基本上后盖都被顶变形了,怕影响到手表的防水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好点的进口电池,一般30块钱2颗的那种。然后付点钱在表店弄,这样便宜一点,而且也不用 ...

这个手表电池要这么贵?真的吗?我老家那有个钟表店,已经开了最少二十年了,当年上初中他家就开钟表眼镜店,再之前就不知道了,去他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表电池要这么贵?真的吗?我老家那有个钟表店,已经开了最少二十年了,当年上初中他家就开钟表眼镜 ...

进口的是要贵点,像精工(SEIKO)、瑞纳达(RENATA)的都是30-50块钱2颗,优点是不鼓包不漏液,低温环境下电压依旧很足。一般国产的索尼(SONY)、万胜(麦克赛尔maxell)的电池就差点,价格2-5块钱一颗,不常见的型号10块以内,但一般用用也行。再差点的南孚或者GP超霸,也是可以考虑,只是带计时器的那种很容易没电。不要去换假货和天球的电池,那种买一颗才几毛钱,快没电的时候,漏液的概率很高。
换什么档次的电池,看你对这块表在不在乎了,在乎的话,买好的总没错,我这一堆表里面,也有不少石英表,年纪最小的也有15年了,一直都是好电池供着。除了外观用残了,机芯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至于手艺靠不靠谱,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开表盖不用专用工具来的,直接拿普通小刀乱撬的那种,一律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的是要贵点,像精工(SEIKO)、瑞纳达(RENATA)的都是30-50块钱2颗,优点是不鼓包不漏液,低温环境 ...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电池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手表不是那种带计时的,是一个只带个单日历的石英女式手表,买来一年多没电的
因为对于这种东西,我想的挺简单,之前也给同事换过电池之类的,但她这个表我用刀子弄了几下就不敢弄了,也是怕弄坏了,太紧了,后来想蛮干,但又想到这么紧的,即使拆开了,再安装也是个难题,就放弃了。想什么时候去钟表店里面让人家师傅搞。
电池买了,都是像您讲的一样,买的最便宜的,几块钱一板还包邮的那种。
这样看我还要重新去买电池,一块手表好几百呢也是,真为了省这钱把手表里面搞坏了被腐蚀了有点得尝失了

谢谢大表哥耐心的解答指导

网友(2020-01-09):
楼主很有耐心啊。收藏了这么多的表,分场合、分服装来配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上说滴几滴水,手表稍微倾斜一下,水如果能流下了就是真的,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不太靠谱,因为现在 ...

我弟弟说了,现在有些宝石也能做到可以通过那种测量笔的,所以他不敢只相信那种测量笔

网友(2022-10-21):
要是能配图压表镜的机器和盖碗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