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不懂就问】从车机拆的蓝牙模块,不能驱动

楼主(2019-11-13):
朋友给了一堆车载导航啥着拆着玩,发现一片CSR的蓝牙模块貌似有点意思,尽管版本只是蓝牙2.0,但用来听听歌够用了。
最主要的是IIC接口的,方便用单片机折腾着玩,就想着重新利用下

有详细的接线定义,可以与手机连接。
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从上电到实际操作,但是一直没有抓到有用的通讯数据,偶尔会有几帧0xff。
哪位大神有这货的资料?

左上角被打磨掉型号的应该是一片单片机,负责把IIC指令转换成蓝牙芯片所支持的串口通讯。

还有一片收音模块,这个能抓到,是标准的IIC。
TEF6621T,这东东有没有必要深入的玩一下

网友:
板子貌似带麦克风接口

网友:
我拆了一箱子,这个上电就能用

网友:
还是NXP的芯片呢

网友(2020-01-03):
收音机可以玩,我之前发过帖子,只是需要8.5V供电

网友:
导航上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