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936烙铁A1322发热芯直流控制板,第一版

楼主(2019-11-13):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简易可调电源,可以利用这个可调电源做一个936焊台。正好找到两个936烙铁手柄。测了一下,一个是A1322陶瓷发热芯,发热丝电阻11Ω左右,传感器是热电偶,阻值约1.2Ω左右。

下图是A1322发热芯测量结果:插头针脚定义:1和2脚是发热丝,不分正负,3脚是外壳接地,4脚是热电偶的负端,5脚是热电偶的正端。热电偶接反不能正常控制,会把烙铁手柄烧红。

发热丝电阻

热电偶电阻值

另一个是A1323金属发热芯,发热丝电阻17Ω左右,传感器热电偶的阻值约2为Ω左右。这个手柄写的是SBK907手柄,里面的发热芯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少了高温套筒还得从淘宝上买。
下图是A1323测量结果:

发热丝电阻

热电偶电阻

在网上找936手柄A1322发热芯的电路图,找了好多都是A1321的电路图。按论坛里面A1321的简易电路图改造一下,做成A1322和A1323可用的控制电路。

做的过程中遇到358两输入电平接近时自激,MOS管发热严重,都成电子负载了。现象和这个帖子差不多。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8162
后来在hifidiy论坛找到一个帖子,按上面的方法在正向输入端和输出端接一个10uf左右的电解电容解决自激。
现在使用正常。温度从200-400度可调。

设计的电路图如下:

原理就是利用358做比较器,当刚开始加热时,热电偶温度低,输出电压低。358正向输入大于反向输入,358输出高电平,接近电源电压,实际要低个2V左右。经过两个5.1K电阻分压后驱动MOS管G导通,发热丝通电加热。当温度达到一定值时,热电偶的电压大于358正向输入的电压,则358输出低电平,MOS管关断,发热丝失电停止加热。热电偶温度降低后电压下降,低于358正向输入电压时,358又输出高电平,发热丝得电加热。如此动态的开启和关断MOS达到动态调节烙铁温度的目的,实现近似恒温效果。

358做比较器当两输入端电压相近或相等时输出状态不确定,容易产生自激,造成MOS不完全导通发热。消除自激可以用正反馈实现,我之前用加电阻的方法实验,电阻值不好选择。过大或过小都不行,最后加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解决问题。加的电容容量越小,指示灯闪烁越快。用了一个100K的电位器调节温度,一个62K的贴片电阻限定最高温度。当电位器阻值调到最小时,温度最高。当电位器阻值调到最大时,温度最低。加了一个13V的稳压二极管,这个稳压二极管在5-18V都可以,防止MOS损坏。做好的电路如下:

以下是A1323金属发热芯测量过程:
室温21度

工作电流I=24/17.46=1.37A

可调电源供电电流,误差比较大

最低温度

中间温度

最高温度

大致记录了一下不同温度下传感器的电压值,可能有误差
A1323金属发热芯
传感器电压值(mv)   温度(℃)
        13                             235
        14                             250
        14.5                   260
        16                             280
        17.5                   290
        19                             300
        20                             325
        20.5                   330
        21                             340

==============================

以下是A1322陶瓷发热芯测量过程:
工作电流:I=24/11.7=2.05A

最低温

中间温度和传感器电压值

最高温度

记录的不同温度下传感器的电压值,可能有误差
A1322陶瓷发热芯
传感器电压值(mv)   温度(℃)
        13                                 130
        14                                 200
        15                                 210
        16                                 240
        17                                 245
        18                                 250
        19                                 260
        20                                 270
        20.5                              280
        21                                 300
        22                                 310
        23                                 320
        24                                 340
        25                                 350
        26                                 370
        27                                 385
        28                                 400

936手柄发热速度慢点,不过也够用了。一般调到260-300度就可以了,再高烙铁头容易烧死不上锡。先暂时这么用着吧。等有合适的电源适配器放进去就好用了。A1321手柄有时间再搞。

网友A:
要玩就玩1321芯,升温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玩就玩1321芯,升温快点

下次试一下,找到的手柄只有1322。功率小

网友B:
折腾的不亦乐乎,赞一个!

网友C:
936用交流24Ⅴ,直流会慢一倍啊。
数据不错,一直不清楚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不亦乐乎,赞一个!

有需要才会折腾

网友D:
电路好像有错?不知道热电偶上面是否少了个电阻啊?感觉按现在这样画,是并联,没法比较电压啊?哪位大侠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好像有错?不知道热电偶上面是否少了个电阻啊?感觉按现在这样画,是并联,没法比较电压啊?哪位大侠 ...

可以加电阻,我没加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好像有错?不知道热电偶上面是否少了个电阻啊?感觉按现在这样画,是并联,没法比较电压啊?哪位大侠 ...

你如果仿真的话,那个热电偶要用可变电压源。如果接实物的话,发热丝通电加热后热电偶会有电压变化,不接上拉电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6用交流24Ⅴ,直流会慢一倍啊。
数据不错,一直不清楚多少V。

开始加热的时候可能会慢一些,温度上来后加热速度还可以,完全够用。

网友D:
谢谢hgddgff,其中的R4 ,10KΩ,应该是上拉电阻吗?不参与电压分配?偶是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hgddgff,其中的R4 ,10KΩ,应该是上拉电阻吗?不参与电压分配?偶是外行。 ...

不是上拉电阻,分配电压的电阻是R5、R6、R7。R4是消除自激的,和C2组成RC电路,调节R4的值会调节加热指示灯LED1的闪烁速度,也就是加热反应时间。

楼主(2020-01-07):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

太客气了,都是为了玩的

网友:
收藏了,过几天我订的东西到了也做一个

网友F(2021-11-15):
你好,我有个风枪洛铁二合一的焊台用的洛铁用的是1322的发热心,想还用1321发热芯能帮帮吗?有偿也可以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有个风枪洛铁二合一的焊台用的洛铁用的是1322的发热心,想还用1321发热芯能帮帮吗?有偿也可以麻烦 ...

使用1321芯要改电路,要有上拉电阻分压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1321芯要改电路,要有上拉电阻分压才行。

麻烦大神指点下,焊台是高迪952B,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