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爆操一头疯母牛,真假请鉴定。

楼主(2019-11-13):
被疯狗咬一口,什么事都不顺,用了不到五年的母牛一回家就炸了,平时也就手机充电用。

插头不吸,线看着还可以,铜片不行太薄0.4都没有,
无螺丝非卡扣只能爆拆。

网友:
公牛也有假的,功率大了照样烧。 我家的接电热水壶就烧黑了

网友A:
这个是电阻的问题啊。。。不能拆的可以打电话去说不能能维修或者换新的。

现在竟然这个排插都超声波了。。。

网友B:
公牛就公牛 非要标新立异成母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牛就公牛 非要标新立异成母牛

用了几十年山寨都没炸,配叫公牛吗,还好没把手机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阻的问题啊。。。不能拆的可以打电话去说不能能维修或者换新的。

现在竟然这个排插都超声波了。。 ...

都拆成这样了没救了,这电阻接法很危险,很容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拆成这样了没救了,这电阻接法很危险,很容短路。

是那个外皮碳化短路。。。

大厂有封装串联4007或者更小电流高耐压二极管的LED灯,能大幅降低LED反向击穿电阻发热。。。

网友C:
前几天刚买一个公牛类似的,想拆开看看发现没合适的螺丝刀,公牛的螺丝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买一个公牛类似的,想拆开看看发现没合适的螺丝刀,公牛的螺丝真是 ...

搞套22合一就行,最烦没螺丝的。

网友D:
单手机充电不可能把插排内部烧的发黑。
稍微有点智商,
都是插头后发生严重的短路。近似于火线与零线直接短路才烧成这样。
故障在后极,插排说,这锅我不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买一个公牛类似的,想拆开看看发现没合适的螺丝刀,公牛的螺丝真是 ...

一字改锥加三角矬子,加工后应该可以拧开工字螺丝。凸十字螺丝,可以找个普通十字螺丝,磨掉螺丝头缩径,对插在凸十字螺丝上,配合钳子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手机充电不可能把插排内部烧的发黑。
稍微有点智商,
都是插头后发生严重的短路。近似于火线与零线直接短 ...

空开一共跳了两回,
第一次最状观,火光四溅,我以为充电器挂了,
拔了,再开又跳,拔了插排才不跳。
结果是充电器完好无损,插座惨不忍睹。
主要原因还是那个电阻烧断之后回弹造成短路,这锅插排不背谁背。

网友:
今天狗还没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套22合一就行,最烦没螺丝的。

+10086

心里没鬼为啥那么怕看

网友:
一看到这么刺激的题目我就进来了。

网友:
裤子都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字改锥加三角矬子,加工后应该可以拧开工字螺丝。凸十字螺丝,可以找个普通十字螺丝,磨掉螺丝头缩径, ...

一个异性批头两块钱还包邮

网友:
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86

心里没鬼为啥那么怕看

网上找到母牛类似型号的插座,这电阻接法就是作死级别的。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74920129281237292.html

网友:
看见标题我觉得你在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