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去年双十一那会清仓的正泰usb插座

楼主(2019-11-13):
去年上十一前上的车 清仓价格  不过这个质量也没谁了  一年usb就挂了
正泰旗舰店买的  参数介绍 并没有usb信息

螺丝与卡扣设计   异形人字螺丝

拆开后露出的usb主板

usb主板正面  没用明显问题  电容完好

唯一发现的问题 这个二极管貌似被高温过 板子有点黄

使用的芯片信息

连接usb插座接线有个热缩管

拆开后发现是保险  220v2A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保险没炸,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去年, 清仓, 正泰, 插座

网友:
我翘一直以为正太的质量不错呐

网友:
那好吧,竟然质量也不行,还好没有入带USB的

网友A:
呆usb的,都不行啊

网友:
今年双11撸啥了呢?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质量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B:
USB的不感冒,清货那会儿搞了几个漏保、分控和长线的,虽然一直在吃灰。

网友:
正泰插排做工不错,用的开关是1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呆usb的,都不行啊

话说前几年几块钱买的86usb插座  还健在  依旧能用  让我很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不感冒,清货那会儿搞了几个漏保、分控和长线的,虽然一直在吃灰。

我撸了很多长线的   也是吃灰

网友:
插座带USB,平时不用的时候,不是白耗电吗?

网友:
目测二极管击穿了。

保险没炸,IC没炸,3R3并联取样电阻没炸,估计也就剩输出短路了;最多还有个启动电阻开路。

网友C:
看来质量还是欠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质量还是欠佳

不这么认为,感觉正泰的插排质量还是很过关,不能以一个USB上的二极管烧蚀断定正泰的插排质量有问题。从大量的拆机来,正泰的插排内部电路连接除了压接就是冷焊,非常可靠,采用16A的大电流作开关,稳定不易损坏。与插头连接的铜排触点压力较大,接触电阻大大降低。外接三芯导线加入合金材料,机械强度大,虽然不易捋直,但增加了拉扯的可靠性。对比过去其它家用插排,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不是双11,是中秋节前!我总共买了3 4十个。

网友:
这个的好处就是插口很紧!用电动工具时接触很好,不会松动。

网友:
5V模块看来差点

网友:
十块一个那种吗?我这还有几个3米线长,带漏保的六位开关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