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移动白菜白光

楼主(2019-11-13):
咸鱼上买了几个怪兽的充电宝,拆了些力神的18650电池,2600毫安,买了白光套件和锂电保护板,2并3串,模仿坛友做了一个,太大了,盖不起来。
安装的时候没有注意,装配的时候才注意到空间太小了

可以看到电位器太高了。没办法找了个adsl猫,拆了外壳,比划了一下够大了,充分利用原来的孔,中间还有个孔多,就装了个电压表,用12V锂电钻的充电器,ok完工了,化锡10秒左右,满意!

网友:
厲害了,假裝成一個路由器。。。

网友A:
12V电压焊大一点的铜线回温会不够,价格升压板升到20V更爽!

网友:
做工有点粗糙了,12V只能对付小焊点了

楼主:
请大家忽略我的焊工,中午休息时间做的,有点赶时间,2.0版本敬请期待

网友B:
这个起码要19V以上会比较好,12V实在不好用,直接5串就行了,改天我也做一个,手上好多废旧电池,想做个电池可以拆卸的,方便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起码要19V以上会比较好,12V实在不好用,直接5串就行了,改天我也做一个,手上好多废旧电池,想做个电 ...

手上刚好有个12v锂电钻的充电器,所以做了三串

网友:
直接6串好用,我用很久了,6串锂电池,你这个电压低了点,焊多了着急

网友:
伪装成了一只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电压焊大一点的铜线回温会不够,价格升压板升到20V更爽!

不用升压板,2并3串改成6串就行了。不过充电器得换。

网友:
焊台不只是用来化锡的,拿来焊东西才是关键,24V电压、足电流才能实现最大标称功率的T12,用3串锂电池10V出头的电压能干什么活?
还是改成6串吧,至于充电,很简单啊----用两个12.6V充电器同时充或者把6串电池分两次充就行了。

网友C:
如果用6串的话,电流能行吗?会不会电池提前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6串的话,电流能行吗?会不会电池提前完蛋?

3a的电流,对电池要求不高

网友:
很赞同用两个12v充电器一起充6串电池

网友:
功率确实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电压焊大一点的铜线回温会不够,价格升压板升到20V更爽!

我的18v也用的不怎么爽,,要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