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来看看牛屎封装下面什么样儿

楼主(2019-11-13):
一块坏的芯邦牛屎封装板子,坏了

想看看牛屎封装下面什么结构。

直接风枪调到500度,对着牛屎就是一顿吹…………

高温出奇迹,牛屎慢慢就软化了,然后用镊子把牛屎扒开,就是下面这个亚子滴

首先是有比较密集的走线,然后中间有个亮晶晶的类似硅片。吹的时候,硅片下面还冒了点水儿

欢迎观赏!

网友:
其实我就想问问:香吗?

网友:
牛屎底下就是一个芯片的晶圆而已,只不过这种封装叫绑定封装。我的气泵式热风枪最高温度也只有480度

网友:
下面就一晶圆,这叫绑定封装

网友:
软封装集成电路,千万别动,一动就报废。

网友:
拿着刻刀上啊,做个ECO

网友:
现在流行牛屎,成本所然。

网友:
一次性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