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ce不平衡,求指教如何跳线

楼主(2019-11-13):
2258xt nw853 3ce颗粒,不知道怎么平衡车跳线。默认跳线ce1 ce6 ce7 ce3

网友A:
跳线不对或者贴的位置不对,,上板子照片吧这个片子贴4颗,正常情况,跳线对的话,应该是每个通道识别3个ce

我的是这个片子贴8颗,识别每个通道6ce,分别是0,1,2,4,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不对或者贴的位置不对,,上板子照片吧这个片子贴4颗,正常情况,跳线对的话,应该是每个通道识别3个ce ...

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单面4贴板子吗,所有ce跳线全贴单数或者全贴双数,试一下吧先贴双数吧,贴RCE2,4,6,8

网友:
对3CE颗粒的跳线方式一直糊里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面4贴板子吗,所有ce跳线全贴单数或者全贴双数,试一下吧先贴双数吧,贴RCE2,4,6,8
...

不行,1,3,5,7也试了不行,但是因为单ce可以开44g 所以我就将就8ce开了300g出来先用到。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B:
不行,1,3,5,7也试了不行,但是因为单ce可以开44g 所以我就将就8ce开了300g出来先用到。 ...

跳1、3、6、7,我开过51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呀,先收藏了

后来才发现我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