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强无刷钻

楼主(2019-11-13):
裸机200多这扭力。。

网友:
没必要过分专注扭力,这种扭力很少用得到的,我也是当初中毒了,米沃奇的20V角钻,一大一小一样整了个,后面才想起,这玩意干啥用呢

网友A:
上次在路边一五金店看得得伟的搞促销,12V双速两电一充259,21V的369,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B:
净重3.4公斤,比我的喜利得重钻还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次在路边一五金店看得得伟的搞促销,12V双速两电一充259,21V的369,不知道贵不贵? ...

德伟这个价的话要注意分辨一下真假了,如果是正品的话肯定是值,就怕是高仿或者换过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伟这个价的话要注意分辨一下真假了,如果是正品的话肯定是值,就怕是高仿或者换过电芯。 ...

得伟的车子运过来的,应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净重3.4公斤,比我的喜利得重钻还重

是1.3裸机,估计和大有同电机,这里应该是磅?

楼主:
应该是和大有同款电机,转速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在路边一五金店看得得伟的搞促销,12V双速两电一充259,21V的369,不知道贵不贵? ...

12v那个应该是好几年前的型号了,闲鱼上也便宜。21v是裸机有刷机的话这价格有可能。

网友:
120牛米这全塑壳身板受得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3裸机,估计和大有同电机,这里应该是磅?

这么说电池2公斤?我总觉得淘宝店里可能写错了

网友D:
国内喜欢玩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喜欢玩虚的

大有子品牌,应该是大有5282上的那个电机,看扭力都相差不大。

网友:
做工 外观看着不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次在路边一五金店看得得伟的搞促销,12V双速两电一充259,21V的369,不知道贵不贵? ...

得伟没见过有21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得伟没见过有21V的

18v,20v,21v是一回事,标称方法不同,分别是标准电压,最高电压四舍五入,最高电压,厂家的文字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v,20v,21v是一回事,标称方法不同,分别是标准电压,最高电压四舍五入,最高电压,厂家的文字游戏 ...

但,真沒見过得伟标21v的,只有18v/20v

网友G:
小强有没协议的?可以用转接大有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强有没协议的?可以用转接大有电池吗?

可以的,还可以直插威克士大脚板

网友:
这货要是能有120牛的扭力我吃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