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两个120G 坏道硬盘需要修复 一个慧荣主控 一个和慧荣主控相似命名那个

楼主(2019-11-13):
有两个120G  坏道硬盘需要修复 一个慧荣主控 一个和慧荣主控相似命名那个   不常在    先留言,暂定重新开卡两个40元。

楼主:
120G  主控 AS2258-BN   双贴PF60-37AR 1836
120G 主控 SM2258XT 0 AB   三贴29F48BALTG2

网友:
为什么不用开卡工具看看

网友:
不用重新开卡啊。。。分区删了,用软件全盘写入校验一遍试试。hdtune什么的。。。逻辑坏道自动就修复了

网友:
先全盘擦写试试看,不行再低格试试看,实在不行再重新开卡,只是坏道一般情况下可以低格解决。除非某片闪存有问题了需要拆下重建坏块表

网友A:
可以帮忙远程开卡,自备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忙远程开卡,自备转接卡

对转接卡有什么要求吗?   只要是硬盘盒就行?  对电脑系统有什么要求吗?我不经常在  我先准备好需要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忙远程开卡,自备转接卡

我的M550坏了,88SS9189,能远程开卡吗?当然同意支付费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550坏了,88SS9189,能远程开卡吗?当然同意支付费用。谢谢!

Marvel主控的ssd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