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电焊机电流

楼主(2019-11-13):
几年前在论坛跟风买的电焊机,那种老式的,买大了,300的,现在的问题是1档用2.5的焊条,电流都很大,连续烧不到半根焊条就红了。再烧下去焊条就淌了。请教懂焊机的朋友,能不能改造焊机,使1档的电流变小。先谢过。

网友:
次级绕组重新绕了。1挡的抽头少搞几圈

网友:
拆一两圈一档

网友:
用根细螺纹钢当搭铁线,长点的,弄个五六米,地线夹远点试试

网友:
买个大弹簧  串到地线上面  就可以 焊薄板效果好!

网友:
线接到380的接线柱上

网友:
220入端加个固态调压器,电流大小随便调

网友:
输入端如果有多个接线端子的一个一个挡位往上调,最高可以接到380V挡位.另外输出串联一个大电感也可以随便还可以增加引弧效果

网友:
为毛要用2.5的

楼主:
在此一并感谢各位网友的热心帮助。不一一回复了。近来家中琐事甚多,没有及时回复,望谅解。

网友:
当铜卖了,买个电子焊机还方便,还是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