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移花接木,改某mini无人机智能电池

楼主(2019-11-13):
这是仅个人折腾的帖子,完全属于没事折腾!

目的是抛砖引玉和分享改装结论。

并不提倡大家私自乱改,改装有危险,并且丢失保修。

这款无人机用的是18650电池,从拆机来看,为三星15860,型号25R,容量2500mah,持续放电电流20A。两节重91g

放眼18650动力电池行业,这个容量参数可并不突出

如索尼18650,C6,3000mah,持续放电电流30A,两节重93g

容量高一点的有三洋18650,3500mah,持续放电电流10A.

烂大街的松下18650(特斯拉电芯)3400mah,持续放电电流10A。两节重96g。

看到这些信息,就有了折腾的冲动了,首选替代品肯定是索尼C6,其次是松下3400mah电芯。

由于才发布,肯定没有能力这么快破解,只能来一个土办法,移花接木。

方法很简单,将原装电池和准备替代的电池都充满至一样的电压,再将新旧电芯三端线并在一起,再移除旧电芯即可。我用的是0.1mm的漆包线去并联的电芯正负极(刚好有两个小的测试焊盘),中间平衡端用相似粗细的线并联即可。

测试结果不尽人意,没有明显的提升,截止电压都是3.3-3.4V。我就直接放数据表了,注意放电百分百,注意是第一次循环,后续还会测试,届时会发布测试数据。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刚到手就折腾了,这次使用什么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讲道理,航模类除非有抗低温或强大外力碰撞的需求,聚合物的容量重量比、放电C数都要比18650强太多了。改都改了,换个格式的锂聚电芯应该会有很大提升。

网友:
3.3没问题吧,毕竟大电流掉电压,可能当时已经2.9V了

楼主:
经过查阅,最合适的是三星30Q电池25r

30q

c6

网友:
这个价位的买聚合物的吧!业内的话格式的电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