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里奇电池问题,有电压,电钻不转

楼主(2019-11-13):
求助,这种里奇18V带灯的电池,怎么判断好坏?买的壳子,不知道好坏,也不知道电池怎么接正负极,看有些朋友说带灯电池是有锁的,也看到有人说是无锁的,求帮助,如果有锁的话,这个板子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用了?

更新!!!电池接上后,有电压,19.14V

但是输出端电压更低,只有16.99V

但是接上电钻后电钻不动,没有反应,这个又是啥情况啊?郁闷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里奇电池没有接触过,米沃奇经常用,米沃奇更换电池之后都要用原厂充电器激活一下,焊接电池从负极开始依次焊接。

网友B:
不是带灯就绝对有锁 有的有有的没有 接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带锁的重新买个电池 折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奇电池没有接触过,米沃奇经常用,米沃奇更换电池之后都要用原厂充电器激活一下,焊接电池从负极开始依次 ...

淘了两块薄电,带灯,两块厚电,不带灯,厚电接电池有电,似乎可以用普通充电器充电,薄电接上电池,按键灯轻微闪一下,不是正常的亮度,然后没有反应,测量电压,也正常,但是接电钻不转。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带灯就绝对有锁 有的有有的没有 接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带锁的重新买个电池 折腾麻烦 ...

有两块薄电带灯,不会弄。两块厚电,不带灯,好像能正常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两块薄电带灯,不会弄。两块厚电,不带灯,好像能正常用

电池插上充电器,然后长按约5-10秒灯键,自动解锁。

如果无按键,就在电池保护板负极与测温脚之间焊一个10K电阻,一样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插上充电器,然后长按约5-10秒灯键,自动解锁。

如果无按键,就在电池保护板负极与测温脚之间焊一个 ...

亲,带灯的是要插原装充电器吗?没有原装充电器,如果是原装充电器感觉不如换18V通用电池板,更经济一些电池板

网友:
大神真多,方法看楼上

网友(2021-01-23):
你这个电池最后搞定了没有

网友:
里奇的电池又不贵,干嘛这么折腾。

网友(2021-06-10):
U1 u2研究一下是不是单片机,还是运放

网友D(2021-08-24):
引用 网友C:
电池插上充电器,然后长按约5-10秒灯键,自动解锁。

如果无按键,就在电池保护板负极与测温脚之间焊一个 ...

里奇有4个脚 中间是T1 T2 这么接电阻啊? 可调电源充电 没反应

网友(2022-01-05):
分享下 良明的同种类似故障

网友E:
分享下良明的类似故障
良明18V 电显款4AH 锂电池,型号P192
故障现象:电芯饿死
对5串电芯逐个激活后,充电报警,过不了原充
用万用宝测量电池正负极有20V电压,测量电池极片只有17V电压,这个浮电一放就没,空载测试还有
结果测量MOS管处于截至状态,主控CPU并未输出启动电压10V
这种MOS管 的栅极电压都在10V左右才深度导通,电压低或者无电压均不导通
MOS管是好的,只能判断主控芯片故障(锁死)
电路板上有DATA、CLK、VDD、GND、RST等端子,但是不会弄

网友(2022-03-02):
我买了四块2.5AH里奇电池,都有2~3格电量,也是你这个情况,输出比电池端低2.5~3V左右,无法放电,测量每节电池发现有个别亏电,其他4.1V,这节2.8或者3.5都有,补好电在原充激活下就OK了
这种保护板和良明是一个设计的,T1 T2对地的电阻都是一样的,保护板对每节电池的电压要求很高,差异大就不放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享下良明的类似故障
良明18V 电显款4AH 锂电池,型号P192
故障现象:电芯饿死

电池不行了,也遇到过,换电池,假负载放电,在用原冲充电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池不行了,也遇到过,换电池,假负载放电,在用原冲充电就行了

谢谢,但是奇怪的是,换保护板后功能就正常了,电池续航也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但是奇怪的是,换保护板后功能就正常了,电池续航也是刚刚的;

保护板坏了呗,哈哈哈

网友G(2022-04-22):
引用 网友D:
里奇有4个脚 中间是T1 T2 这么接电阻啊? 可调电源充电 没反应

解决了没?我也想用可调电源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没?我也想用可调电源充

解决了,我贴子里有办法,T2并个电阻到正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