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趁我一个不注意,螺丝批跳楼轻生了

楼主(2019-11-13):
在桌子上拧了几颗螺丝,这厮(棘轮螺丝批)趁我一个不注意,就从桌子上跳下去轻生了! ……

网友A:
质量也太差了,下次换个牌子购买。

网友B:
锌合金的齿轮箱?真坑

网友C:
恭喜,又要败个更好的了。

网友D:
这是不是锌合金?

网友E:
前几天我的801也掉地上了,只是把后面的塑料壳摔开了而已,其他正常,用AB胶粘上还可以用

网友F:
这么酥脆的么?

牌子可以来个特写嘛,
然后,
论坛里这牌子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酥脆的么?

已经有三个字母拍进来了,猜的着。山寨厂的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的齿轮箱?真坑

这是齿轮后面,不是箱。也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又要败个更好的了。

潭里人都是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是锌合金?

是。齿轮是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我的801也掉地上了,只是把后面的塑料壳摔开了而已,其他正常,用AB胶粘上还可以用 ...

塑料能粘着用,这合金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也太差了,下次换个牌子购买。

下次就是买个更好的了。

网友G:
金属头部这么粗,看不见的与手柄的结合部却这么单薄,不容易断才怪。锌合金材质用于工具的受力部位,很不合适,甚至连铝都不如。不知为什么不用价格低廉的铸铁(强度比锌合金高不少吧),是因为加工难度大于锌合金?
普通家用喜欢棘轮螺丝刀,前期按坛友推荐买了个30元的Makita,也是不敢太用力。想拆开看看内部,无奈没找到拆解的方法。(两边的是以前入手的杂牌,关键部位锌合金无疑,可以无视)

网友:
所以防滚槽很重要

网友:
要不试试铝热粉末再把它熔接上?

网友:
哈士奇???原来这么脆的吗

网友:
挖草,,,,,哈士奇,,,我也有一把,,,原来这么差劲的啊   ,,,

网友:
锌铝合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金属头部这么粗,看不见的与手柄的结合部却这么单薄,不容易断才怪。锌合金材质用于工具的受力部位,很不合 ...

锌合金批量加工肯定成本低压,加工成本低,不是说材料,  铁的加工成本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