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S1302加装 32.768khz(芯片SD3078产生)

楼主(2019-11-13):
受坛友@zhqsoft  的启发,把之前论坛16*64点阵屏时钟,加装SD3078芯片产生32.768khz,输出后与原使用DS1302  (2) 相连,原来晶体拆除,达到计时准确的目的。
显示屏是4094驱动,属于早期屏,程序不懂,当时只写入HEX文件,走时不准,年误差6分。
1.使用显示屏正、反面

2.加装SD3078 与DS1302连接

3.测试图
测试图为什么显示不是标准的方波,起始位置圆弧状
SD3078的测试计算,在24度的温度下,测试频率32.7676KHZ,以此计算年误差在126S,在同样的温度下,DS3231,测试频率32.7679KHZ,以此计算年误差31S,后者精度高于前者
极限度温度没有进行测试。

4.DS1032与SD3078连接图

网友A:
问题是你的示波器的晶振是不是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的示波器的晶振是不是准

示波器的时基准确性几乎是各示波器厂商首要重视的问题,一般100ps 内不是问题,一般工况下的短稳测量应该是够了

网友C:
SD3078的频率输出引脚是开漏输出。你使用肯定是加上上啦电阻的。会增加额外耗电。波型因为收到内部开漏N管影响关闭不及时引起。需要减小上啦电阻才行。不过在怎么折腾都只能是接近方波。(上啦电阻减小到100欧估计能出接近方波)
DS3231也是开漏输出。

8025T的输出是CMOS输出。所以输出直接就是纯方波。

网友:
还是换DS3231更靠谱

网友:
一个3078能买323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3078的频率输出引脚是开漏输出。你使用肯定是加上上啦电阻的。会增加额外耗电。波型因为收到内部开漏N管 ...

上拉电阻是10k的,太小的话,功耗增大。

网友D:
1302晶振也是只接1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2晶振也是只接1个引脚?

原来接两个脚,改动后接一个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时基准确性几乎是各示波器厂商首要重视的问题,一般100ps 内不是问题,一般工况下的短稳测量应该 ...

这示波器还想100ps?触发抖动都到不了这么小
不过那个频率显示好象是拿硬件频率计(触发计数)做的。它的精度取决于示波器内部的参考频率。也好不了哪去

网友E:
既然用上时钟芯片了.还要DS1302干吗...不是累赘么.最近玩这个的还好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既然用上时钟芯片了.还要DS1302干吗...不是累赘么.最近玩这个的还好几个

就是给1302换个时钟源……话说1302不配6pf负载晶振的话那个精度让人崩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给1302换个时钟源……话说1302不配6pf负载晶振的话那个精度让人崩溃的…… ...

这个显示屏钟,只有hex文件,么用程序,只有靠硬件改善。

网友:
还得联网在线NTP校时

网友:
你确定不是探头的问题吗???是不是没有校准,或者是输出端接了一些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