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教各位大神接雕刻机的电脑烧主板问题

楼主(2019-11-13):
电脑接雕刻机,原来一年左右烧一块电脑主板,现在越来越频繁了,用几次就烧一次主板,原来一直以为是电脑自身或潮湿问题,后来仔细想想其他电脑都没坏过主板,唯独这个接雕刻机的坏主板,坏的主板能加电点不亮,cpu风扇也转,无显示, 换主板后内存显卡什么都正常,控制卡也不坏,请问各位大神雕刻机哪里坏了?怎样检测更换

楼主:
用的是维宏控制卡

网友A:
静电?加强接地看看

网友B:
烧的这么严重,你先检查电源,然后找漏电的地方,

换个电源,再加个稳压器,先试试吧,
控制卡没烧吧,

最后,如果全都还是不行,整台电脑换掉,包括控制卡,以及全部的线,这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这么严重,你先检查电源,然后找漏电的地方,

换个电源,再加个稳压器,先试试吧,

电脑的电源换过一样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加强接地看看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机器电源插头有接地,昨天我又搞个线接雕刻机外面和电脑机箱上,不知道有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这么严重,你先检查电源,然后找漏电的地方,

换个电源,再加个稳压器,先试试吧,

我准备这几天把雕刻机的电源换一个,要不行我就没方向了

网友:
先换控制卡和线试试吧

网友:
电源要用质量好的,功率足的

网友C:
看看你那个卡上面的光耦有没有假的,电容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电脑外壳和雕刻机都要接地,传输线屏蔽层两头不能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那个卡上面的光耦有没有假的,电容有没有击穿的

两张控制卡都用过一样烧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具体烧了主板的什么地方?

网友E:
通过主板烧坏的地方来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这么严重,你先检查电源,然后找漏电的地方,

换个电源,再加个稳压器,先试试吧,

我怀意问题出在雕刻机上,而不是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具体烧了主板的什么地方?

不会修主板,烧过后的主板有的卡在BIOS不动,有的直接点不亮,但电源和cpu风扇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主板烧坏的地方来分析原因

我都不会修主板哪知道烧了哪里,反正主板点不亮了,风扇能转

楼主:
有没有大神有兴趣研究主板,我这有六块主板,你修好了发个945和G41给我就行,其他的全送你,顺便你能告诉我烧了什么地方

网友F:
数码论坛很多大神修主板的。。。能点亮,卡LOGO的主板应该问题不大,点不亮,风扇转的插诊断卡,打各个供电就知道了。。修主板,只要桥没坏,一切好修。。。因为一般的修理店很少有干BGA的,再说买的新桥是不保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数码论坛很多大神修主板的。。。能点亮,卡LOGO的主板应该问题不大,点不亮,风扇转的插诊断卡,打各个供电 ...

数码之家看来还是大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