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90C+曾加背光功能

楼主(2019-11-13):
今天下午同事送来一万用表说显示不全,但是功能正常,经过了拆机检查,发现是屏幕导电胶条接触不良造成的显示缺画现在修好了,现在想给表加背光,使用物理按键来控制背光开启和关闭,在这里请教广大坛友们有办法加背光吗?

网友A:
液晶背面有空间放得下背光板就可以,背光板可用手机屏的背光来裁剪,记得要去掉液晶屏背面的反光纸
驱动信号可以搞成微动延时控制的
简单的话,用LED在液晶屏侧面照玻璃也将就,直接按键控制

网友B:
老版本的没背光啊?我的几年前买的已经有背光了,加背光应该很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的没背光啊?我的几年前买的已经有背光了,加背光应该很容的。

发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背面有空间放得下背光板就可以,背光板可用手机屏的背光来裁剪,记得要去掉液晶屏背面的反光纸
驱动信 ...

我是个电工,单片机不是很懂,但是你说的简单方法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的没背光啊?我的几年前买的已经有背光了,加背光应该很容的。

你的是哪个版本的?我的是2009-09-29-V0.8

楼主:
在显示屏的左边开了孔位,用其它颜色LED都试过了,亮度差啊。

网友:
刚83买了块带背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