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DS get应用下架了,怎么破?

楼主(2019-11-13):
原手机ds get还在,换了新手机发现这个app下架了,现在新手机装不上,可不可以想办法把老手机上的app转移到新手机上来?大神支招

网友:
新手机登录旧手机的ID
打开App Store,点击右上角的图标。
点击“已购项目”,点击“不在此iPhone上”。
通过上下滑动找到需要的软件(下架的也可以找回),点击“下载”即可。

网友:
从电脑上下载后,然后电脑上装爱思或者PP助手,插上手机,用这两个软件其中一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