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光猫 中兴 F663N

楼主(2019-11-13):
捡垃圾捡到一个 移动宽带光猫 中兴 F663N  没啥用,先拆

一个千兆 三个百兆,带USB口

全机就一个螺丝,在ZTE标志后面,

开盖后就一个闪存

正面

网变

最重要的 CPU被两坨不明白色液体和一个散热片压着,

小心撬开

CPU

这个是啥?2.4G 模块??

内存 256的?

好了, 这个玩意能改成什么呢??可以改成普通的路由器吗?

网友A:
竟然还是博通的,

话说楼主在哪儿捡的,
离图中的地址远么?

网友:
前两天移动免费升级光纤送了一个,不过是V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是博通的,

话说楼主在哪儿捡的,

很明显原来的主人应该是附近了,可惜我是在回收站找到的!

网友:
那USB口有什么用

网友(2020-01-03):
备份和恢复配置

网友:
这猫不错,还带无线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是博通的,

话说楼主在哪儿捡的,

乖乖 这是啥功能啊?好牛b的样子

网友(2021-11-26):
版本越新,东西越缩水,看这个F663N,屏蔽罩都有,后面出来的F663Nvb就没有了,东西为什么不能好好的造呢,还有路由器都是一个德性,版本约高缩水越厉害。

网友(2022-01-06):
这玩意配置其实很好,不过许多功能移动没有开放,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那个USB口,可以在安装师傅安装前,跟他商量一下用超级密码进工程模式,把SAMBA功能打开再进行宽带注册。如果没打开就注册后,超级密码就不管用了,那个USB口也就没法用了。我的在家用这个局域网共享U盘里的高清电影,非常爽。

网友:
PT959G光猫  也是博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乖乖 这是啥功能啊?好牛b的样子

MAC地址定位,长时间在网才可以定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