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小电磨能用不?

楼主(2019-11-14):
平时磨磨东西,搞点diy什么的,我对工具要求不太高,但也是想用的时候不掉链子的那种,比如手电钻用个龙韵的就能基本达到要求

网友:
链子肯定是掉的,什么时候掉,不知道!

网友:
性价比不高…用的也扯淡…

还是买个牌子的把

网友:
18w只能抛光用的吧

网友:
建议买775或者555电机的DIY成品电磨,只买主机跟电源,价格不贵
耗材建议买几样通用耗材,不用全买,用到哪个买哪个。
或者直接买耗材,你不是有电钻吗,直接用电钻夹头不也可以吗

网友:
18W,这也能叫电磨吗?180W都嫌功率小

网友:
我兄弟就是用这种电磨加工金饰的。

网友:
一百多钱买个机夹头的,775电机,比较小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同心度还不错。

网友:
一直用安捷顺电磨220V180W有刷带线,当年论坛15元包邮促销的。

不值得坛子里还有几人记得了。

低于100W,没劲

网友:
这种低端小电磨虽然使用效果一般化,但肯定比电钻替代强多了。
用充电钻当电磨用就是个笑话,虽然我以前也这么用过,这货的转速再提高个10倍、8倍的还差不多。随便一个775甚至550电机+靠谱夹头都能完胜它,交流电钻转速倒是高一些,但用不着的扭矩换来噪音和摆动无疑也是下下策,因为电磨需要的是高速加平稳。

网友:
可以用,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小磨是玩具电机,所以本身定位也差不多是玩具了

网友:
220

18W?还不如锂电的电磨功率大。7.2V,12v的万克宝,东成,都比这个好啊。如果要实惠,大工作量。它们两家百来块的220v电磨,160w自带延长轴。博世的也不贵,琢美那个模型套装,经常有209,或者300来块的特价。

网友:
我有个闲置的琢美3000需要吗

网友:
用过,用来DIY改造塑料外壳方面很有用,因为体积小巧,力气不是很大容易控制,用钢丝头清洁一些生锈的小金属物件因为力气小不容易飞没了。但这种18V的电磨塑料外壳磨具有些厂家做得比较粗糙,我上次入手一款四十多块的就是这样,凑合着用。

网友:
还是买个555滚珠电机配合外壳好点,体积正好操作方便。,775电机的有点粗了,不过775的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