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江波龙Msata128g的,2246en主控,症状不认盘!

楼主(2019-11-14):
dg分区看到只有1g的大小,建好分区也不可格式化,请问大佬看症状开卡希望大吗,我自己先试试再说,但关键不知要短接哪两个孔进工厂模式!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识别情况

网友:
第二张图右上角的三列孔,挨个试下,肯定有一个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是固件丢失了,重新开卡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这江波龙在存储方面越做越大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江波龙在存储方面越做越大的样子。

江波龙本来就不小……

网友C:
第二张图片,右侧那组的中间(JP1)就是ROM跳线,短接这个配合转接卡再插入USB接口

用N1126K固件开卡就可以了,建议W7下开卡,2246EN开卡有些时候在W10下显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片,右侧那组的中间(JP1)就是ROM跳线,短接这个配合转接卡再插入USB接口

用N1126K固件开卡就可 ...

感谢,大牛专业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江波龙本来就不小……

就是就是,我又买了块新的,没有大牛的技术可以自己换颗粒扩容

楼主:
@futurestar@fanallen 大佬们烦请继续帮看下,已经走开卡流程,也用对了软件和固件版本N1126K,但没成功,错误代码05请看图,flash读取ID是不是应该全部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牛专业解答!

大哥能帮忙看下我的问题吗,我的开卡更新了进度,但提示失败了

网友:
颗粒掉flash id了,应该是搞不了了吧~一直不知道这种情况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片,右侧那组的中间(JP1)就是ROM跳线,短接这个配合转接卡再插入USB接口

用N1126K固件开卡就可 ...

大哥能帮忙看下我的问题吗,我的开卡更新了进度,但提示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能帮忙看下我的问题吗,我的开卡更新了进度,但提示失败了

坏了一片闪存,无法开卡,需要换芯片。

网友(2020-04-01):
老铁,同款固态,工具包发我呗,感谢
1289723254@qq.com

网友D:
HFGD8U5A需要改出来的工具才能开卡GCG那个是开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FGD8U5A需要改出来的工具才能开卡GCG那个是开不了的

不需要的, 这个是很常见的颗粒,单颗粒32GB。工作时发热严重

2246EN、2246XT、IS903之类的都可以很轻松的开,不需要特殊固件版本。不过贴IS903的话,写入比较低

我贴过不少这颗粒,不太喜欢。因为不是标准大小,焊接的时候完全凭感觉

楼主的开不过,如果不是虚焊,就是颗粒坏。并不是开卡版本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E跳线电阻问题,你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2022-02-28):
少ID不是焊接问题就是芯片问题,这样子开不了的

网友:
首先没焊好,其次跳线,,第三闪存坏,顺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