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斑马纸排线更换方法

楼主(2019-11-14):
请教这个斑马纸怎么更换   玻璃上的斑马纸纹路需要清理干净吗?  用什么清理

网友A:
要清理干净的,我是拿指甲轻轻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清理干净的,我是拿指甲轻轻抠的

支持三楼的说法,用指甲挂,后面再用酒精清洗一下,然后再做斑马线的热压

网友C:
有谁知,这种斑马纸排线哪里能买到?

网友:
用斑马纸的都是耍流氓,特别是在潮湿的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清理干净的,我是拿指甲轻轻抠的

用洗板水洗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谁知,这种斑马纸排线哪里能买到?

万能的某宝,但是邮费都比较高

网友:
丙铜或者纯酒精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谁知,这种斑马纸排线哪里能买到?

万能的某宝  某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三楼的说法,用指甲挂,后面再用酒精清洗一下,然后再做斑马线的热压 ...

请教一下  热压需要多少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