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oco电磁炉拆机(全网首拆)SUPOR C21-IC52E9

楼主(2019-11-14):
外观

背面 SUPOR C21-IC52E9

四个支座比较容易取下来

六角梅花螺丝

拆开

线圈就比较……

线圈背面

取下线圈

其他细部

全家福

和米家青春版的外观对比

尺寸对比,苏泊尔的直径大1cm

测功率

各档位实测功率表格:
档位
功率(单位:w)
备注
1
50
间歇加热
2
1200
间歇加热
3
812-1244
间歇加热
4
1216
间歇加热
5
1246
持续加热
6
1475
持续加热
7
1697
持续加热
8
1900
持续加热
9
2007
持续加热
风扇转动的待机
4.5

风扇停止通电关机状态
1

参照组——米家电磁炉青春版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95

网友:
这老品牌和新青年外观很像啊!

网友:
价格对比下,噪音对比下。
我家有个美的的,用了好多年了,挺方便的,感觉如果有定时就更好了。哪天我也拆了对比下,看看几年了有什么进步没有。

网友:
标2100W 实测输入功率才2007W

网友A:
如果99元到家的话还是很实惠的,

网友:
除了外型与一般的不同,里面并不见比别人“强壮”。

网友B:
面板透明,线盘不大,功率不小(比米家至少大100W),主板肉较少(希望耐用),价格好像比米家的要贵,总之性价比米家要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99元到家的话还是很实惠的,

我是99入的,听说之前99还送锅,我是没拿到的……

网友:
1200W以下间歇加热,可能会对主板冲击太大,这样故障率应该会比米家要高。

ps,我在属地苏宁看到的,399元送一个锅,抢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透明,线盘不大,功率不小(比米家至少大100W),主板肉较少(希望耐用),价格好像比米家的要贵,总之 ...

米家的原价199,搞活动149
苏泊尔的实际到手79-129,据说之前有的还送锅。

网友:
这种圆圆的造型,比起传统的方形,有人说容易掉锅,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那个穿着金属外衣的元件是什么?EMI组件吗?

网友C:
现在怎么都是圆形的

网友:
感觉线盘还可以加好几圈

网友:
能达到2000瓦还是很达标的。普通的只能1800或16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怎么都是圆形的

圆的放在桌上不占地方,窃以为是发展趋势

网友:
用炉子不喜欢用最大功率,用50%~70%功率。有虚标,元件…,插座10A。我想这样它寿命会长点。

网友:
支持这样的贴子,比那些垃圾的淘宝客精彩多了。

网友:
外形好,没有了方角,

网友:
感觉还不错,不过有煤气用,就不用电磁炉了。还是火做出来的菜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