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4G路由器G1简单测速

楼主(2019-11-14):
我的应用很简单,就是家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插张手机卡勉强能代替宽带,看直播,打游戏,看电视,下载,稳定不卡即可,阿里钉钉商务银卡都停机保号半年多了,你懂的流量不缺。那些什么监控应用外网穿透我不用,也懒得研究。这个帖子主要放点图看下测速。本来移动联通电信都有机会测,不说了,看图。

样子唬人吧,这么多天线,结果没有5GWiFi,拆之,

螃蟹的RTL8971+信可 ml7820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5模15频,

8M的flash

中兴的方案,ZX297520V3   旁边是放基带固件256M的闪存 其他懒得查了

三网sim卡

插卡通电

web比较简洁,4G部分没有开放管理。嗯短信也看不到。

移动这个网速我醉了,不对劲。

于是插上自制移动电源到了户外离基站50米

22点,什么看不到,放大能看,图片压缩了。下面是我手指绘的路由器轮廓

这里基站发射B38波段,我以前分析出来的。下行50mbps

经过一个房间,回到屋里,尼玛,网速又这样,移动的波段太多了,我这里房间里除了B40没有,其他全部有。这是换了不知什么波段。

气得我拔掉电源,sim卡换另一个可以锁频的路由器,锁定B38,于是网速来了。40mbps

再到室外锁B8,B40,最后确定,磊科G1在房子里自动连接的是B39,B39 1900mhz穿透力比较强自动连接这个?我以前软件看我这位子,信号强度都差不多。那为什么不连接B8 900Mhz更厉害

磊科G1要是能锁频,同一位置锁B38妥妥的也有这网速,

这不是磊科

看完了移动,再来看联通。一般般。

连接手机测的速度,这是隔壁省的卡,没有拜访接入,延时有点高。

联通就3个波段,不像移动基站多,7个波段随时乱跳。

再来看我手机另一张卡,该卡是小天神套餐,没有限速服务的,现在测速44,应该是受到了基站AMBR限速,因为广东联通给加了隐藏的44mbps限速,繁忙时段就给你限速这么多,即使基站很空闲,让你误以为是人多网速慢,

大家有条件的可以自己查看信令限速。,信号大师,高通处理器手机,root。三者具备就可以查看信令。当然也有其他软件可以查看。

联通加隐藏限速的证据。移动也有的,移动是每次连续流量使用几G之后就限速3mbps.我也有证据。

电信的,很晚了,凌晨2点多了,电信的我就不测了,这个是上个月电信的测速图。电信的网速是坐过山车,忙时不能看直播,半夜下载能接近20MB/s,超过磊科G1的设计值了。
这些入门级CPE路由器150mbps/50mbps的速度也不支持载波聚合的,本地网络环境又不好速度再高也没意义,

网友A:
楼主为了上个网真不容易。我一直独享房东家的千兆网(房东闺女在市区买房,房东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就看个iptv),所以网速贼快还不要钱

网友:
内阁,
楼主,
要不你把那个天线再拆下来试试???

其他坛友发的拆机图,
那个天线也是错焊的,
这么看的话可能是故意的呀

网友:
看了下楼主发的移动的图,在外面无线覆盖不错,无线纯净度一般。你没占用900m,是因为900m是小带宽,网络托底层,优先级最低。

网友: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插张手机卡勉强能代替宽带

网友B:
这路由还真的不行,还不如杂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了上个网真不容易。我一直独享房东家的千兆网(房东闺女在市区买房,房东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就看个 ...

我有宽带的,2条。一条联通的300m永久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路由还真的不行,还不如杂牌的

还行,挺稳定的。原来我看拨号日志以为一天期限,结果超过一天续约还是那IP

楼主:
闲着没事又测了下功耗,磊科G1待机约2.9wh
数据吞吐率50mbps以上的时候功耗5w左右,哪怕测速80mbps 最高也不超过5.5w
只要有稳定的10mbps数据负载,功耗就在4w左右

再来看华为B311,待机略省电, 都是用的同一个电源适配器,排除的适配器效率差异。2.2W, 流量跑起来都差不多的,信号越差功耗越高。

另外我以前测试得出结果同样速率下,上行比下行费电,不管是4G路由器还是普通路由器都有这个情况,信号越差越明显,我斐讯K2中继 测速上行的时候 功耗瞬间达到10W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挺稳定的。原来我看拨号日志以为一天期限,结果超过一天续约还是那IP ...

不能锁频的4G路由都是垃圾来的,谁用过谁清楚

网友C:
楼主收到两个机子?

这两张图从哪来的

网友:
这路由器看起来没有撸的心情,没亮点啊辛苦没有中奖

网友:
这路由器,样子有点唬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收到两个机子?

图片是拼接的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是拼接的好好看看!

我是说楼主的拆机图这两张不是他的路由器

网友:
ZX297520, 中兴的LTE方案

网友:
这个pcb板还是有点难度的加工

网友:
确实是垃圾玩意啊啊啊

网友:
估计你把另外一个没有焊接的天线焊接了速度会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