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公交车上的路牌,驱动采用STM32F105RBT6,外置W25Q32FV,请问单片机带程序吗?

楼主(2019-11-14):
如题,图一是另一块好的,可以正常显示,另一块上电无显示,经对比测量坏的驱动板08接口的R1和R2均无信号输出,单片机到74HC245也无信号.将好板的W25Q32FV换过来无效.如将此芯片拆除,则08接口无任何输出.现在怀疑是单片机STM32F105RBT6的问题,可是不知其是否带有程序,还望研究单片机的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带程序的,而且通常还是加密的

网友A:
楼主也是郑州的吗?

网友B:
单片机肯定有程序呀,不然怎么工作呢~

这个有没外接信号,可以实时显示当前是哪个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肯定有程序呀,不然怎么工作呢~

这个有没外接信号,可以实时显示当前是哪个站的? ...

那个带2272的板子应该就是接收变站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郑州的吗?

不是,是河北承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肯定有程序呀,不然怎么工作呢~

这个有没外接信号,可以实时显示当前是哪个站的? ...

我想,有没有可能,程序外挂在25Q32里面呢?没有任何厂家标识,找不到厂家,没有程序恐怕就修不好了吧?

网友:
肯定有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有没有可能,程序外挂在25Q32里面呢?没有任何厂家标识,找不到厂家,没有程序恐怕就修不好了吧? ...

想得美~

就算是没有标识型号就够你搞的了~

网友:
单片机有程序,25Q32应该是存字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