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网速提高5倍,访问所有的网站都可以快5倍吗?

楼主(2019-11-14):
网速提高5倍,访问所有的网站都可以快5倍吗?
能不能这样推理?
打个比方,江苏访问浙江跟江苏访问吉林的网速相比,速度能快多少?

网友:
打个比方,高速公路,设计时速可以200km/h,但不是所有的车都可以跑到这个速度滴

网友:
网速提高指的是单位时间允许传输的数据量,而不是传输速度。。。。。。。。。
按你这个想法,用2根光纤传输光线可以达到2倍光速。。。。。。。。。。。

网友:
好比5G网络遇到百度网盘。都是大局域网网速快有何用。
20M够用,50M完美,100M过剩,1000M浪费。

网友:
在同带宽下,网络延迟更需要关注,直接影响体验。

网友:
你的车可以跑200KM/H,但并不代表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开这个速度

网友:
提高5倍,也只是理论速度,以前广电,号称百兆,可实际上只在内网下载时才能感觉到,外网卡的没脾气,最后基本没人用了,现在成了跟电视绑一块卖了,

实际速度,要看网络用线的老化情况,运营商服务器,最最主要的,要看你登陆网站的服务最高速度,以及人流量,如果你登陆的服务器速度慢,那你就是提高百倍,也没任何用处,

网友:
再快的网速,在百度盘上都过几k下载速度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
打个比方, 一个4分的水龙头,后面原来是接4分管, 就算把四分管换成十寸管,流量也不会加大的,瓶颈在水龙头, 水龙头开成涓流, 后面的管子无论有多大都没有用。
百度网盘就是这样,免费会员的都是涓流,无论你是用10M,还是100M,甚至1000M, 分别不太大。 水龙头限制了流速大小。

网友:
只把带宽扩宽,殊不知还有很多网关与墙体。。。

网友:
带宽提高5倍 上网网速肯定好很多 访问有些网站 下载东西大部分都能改善 但是主要的瓶颈不是你的带宽 网关 防火墙的处理时延基本都是毫秒级的在网络中不是瓶颈  主要还是网站服务器端 肯定做限流了 不然访问速度太快 他的服务器也跟不上